[技术讨论] 求推荐,单键触摸芯片,控制RGB灯的。还带点小电机。

楼主(2021-01-25):
求推荐,单键触摸芯片,控制RGB灯的。还带点小电机。
现在在用的芯片,有时候会触摸失灵,大部分时间是正常的。
有时候又会乱触发。

网友A:
你的电源没处理好吧

网友B:
触摸没搞好吧?我用的是JL223B,再加一个8位单片机控制

网友C:
不要小看了RGB 调光 马达对 触摩的影响。我们有一个芯片可以搞定的。

网友D:
现在不少MCU都支持触摸输入,对于楼主这类应用倒是不妨考虑。

网友E:
可以看下瑞萨的RA2E1,支持触摸,CM23内核。

网友F:
SJT5101滤波电容不要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