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MX6ULL开发板Linux 4G通信实验EC20 4G模块配置

楼主(2021-01-25):
**目录
1 添加USB设备信息
2 Linux内核配置

1 添加USB设备信息
要使用EC20 4G模块首先需要在Linux内核中添加EC20的USB信息,这样内核启动后,才能正确识别EC20 4G模块。打开Linux内核下的drivers/usb/serial/option.c 文件,添加如下信息:

其中第1813行是EC20 4G模块的USB信息。
2 Linux内核配置
添加完EC20 4G模块的USB信息后,需要修改Linux 内核配置来支持USBNET功能。具体配置如下:

配置如图 2.1所示: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使能 USB 串口 GSM、CDMA 驱动,配置路径如下:

配置如图 2.2所示:

然后配置ppp,配置路径如下:

配置如图 2.3所示:

配置完成后,重新编译内核,然后使用新的内核启动开发板。如果配置成功开发板启动后会有如图 2.4信息打印:

可以看出EC20 4G模块识别成功,并且虚拟出5个USB设备,分别为ttyUSB0~ttyUSB4。

网友A(2022-04-08):
设置“USB driver for GSM and CDMA modems”报错:This feature depends on another which has been configured as a module。
不知道它依赖哪些驱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