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常见的直流稳压电源电容有哪些?及其详细介绍

楼主(2021-01-25):
  所谓的电容是包含并释放电荷的电子组件,电容的基本功能原理是充电和放电,当然还具有整流和振荡等功能。另外,电容的结构非常简单,并且主要由两个正电极,负电极和布置在它们之间的绝缘介质组成,因此电容的类型主要由电极和绝缘介质确定,常用在直流稳压电源电容有哪些?及其详细介绍。

  1、滤波电容:通过使用滤波器去除不必要的交流分量,可以平滑连接在直流电压正负极之间的直流电源。通常使用大容量电解电容器,并且还用于稳压直流电源,其他类型的小电容器与电路并联连接,以避免高频交流电。

直流稳压电源所使用的电容有多少种?及其详细介绍

  2、去耦电容:并联连接在放大的直流电源电路的电源的正负极之间,以防止由于电源的内部电阻引起的正反馈引起的寄生振荡。

  3、旁路电容:用于交流和直流信号的直流稳压电源电路。要么将电容器并联跨接一个电阻器,要么将直流稳压电源电路中的特定点连接到具有公共电位的已设置交流信号,或者在使用脉冲信号的情况下,将交流信号分量衰减的方法是:电压下降以避免电阻。

  4、耦合电容:在具有交流信号处理的直流稳压电源电路中,直流电被分离以连接信号源和经过信号处理的直流稳压电源电路,或者作为两个放大器与交流信号或脉冲之间的级间连接因为允许信号通过前置放大器和后置放大器的直流稳压电源电路的直流工作点,所以彼此之间不会产生影响。

直流稳压电源所使用的电容有多少种?及其详细介绍

  5、调谐电容:连接到谐振直流稳压电源电路的振荡线圈的两端,并选择振荡频率。

  6、焊盘电容:辅助电容器,与谐振直流稳压电源电路的主电容器串联连接。设置时,振动信号的频率范围变窄,低频端的振动频率明显更高。

  晶体振荡器的直流稳压电源电路和等效的直流稳压电源电路

  7、补偿电容:辅助电容器,与谐振直流稳压电源电路的主电容器并联连接。通过调节该电容器,可以扩大振动信号的频率范围。

直流稳压电源所使用的电容有多少种?及其详细介绍

  8、中和电容:中和电容器:并联连接在晶体管放大器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它形成负反馈网络,并抑制由晶体管之间的电容引起的自激振荡。

  9、频率稳定电容:在直流稳压电源电路中起到稳定振荡频率的作用。

  10、时间电容:与直流稳压直流电源电路的电阻器R串联连接的电容器,以确定充电和放电时间的长度。

  11、加速电容:连接到具有振荡器反馈的直流稳压电源电路,以加快正反馈过程并增加振荡信号的幅度。

  12、缩短电容:在直流稳压UHF高频头电源电路中,串联连接电容器以缩短振荡电感器的长度。

  13、棒状电容:电容器3点振荡在直流稳压电源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串联连接的电容器起着消除晶体管结电容对频率稳定性的影响的作用。

直流稳压电源所使用的电容有多少种?及其详细介绍

  克拉波振荡器

  14、银电容:电容器3点振荡在稳压直流电源电路中,在感应振荡线圈两端并联连接的电容器消除了晶体管结电容的影响,并使振荡器更易于振动。

  15、幅度稳定电容:用于鉴频器以稳定输出信号的幅度。

  16、预加重电容:RC高频分量非常小。建议在处理音频调制信号期间增加网络电容器以避免衰减和分频损失。

  17、去加重电容:为了恢复原始音频信号,必须在网络中设置一个RC电容器,以共同衰减音频信号的预加重所产生的高频分量和噪声。

  18、相移电容:用于改变交流信号相位的电容器。

直流稳压电源所使用的电容有多少种?及其详细介绍

  19、反馈电容:连接在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端子之间的电容器,用于将输出信号返回到输入端子。

  20、下行限流电容:与交流电路串联连接,利用电容器的电容电抗特性,相对于交流电流限制交流电流,从而形成了电压分裂的直流稳定电源电路。

  21、反激电容:用于具有线路扫描输出的直流稳压电源电路中,该线路连接在线路输出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以产生高压,锯齿状的反向运动脉冲,它的介电强度通常超过1500伏。

  22、S校正电容:与偏转线圈环路串联,以校正接收器管末端的扩展线性失真。

  23、自举升压电容:利用电容器的充电和放电能量存储特性来增加稳压电源电路中某一点的电势,以使该点的电势为电源电压值的两倍。

  24、消亮点电容:安装在视频放大器的直流稳定电源电路中,用于消除显像管关闭时残留的亮点。

直流稳压电源所使用的电容有多少种?及其详细介绍

  25、软启动电容:通常连接到开关电源的开关基座,以防止在开关导通和损坏时,过多的浪涌电流或高峰值电压加到开关基座上。

  26、启动电容:与单相电动机的次级绕组串联,为电动机提供相移的启动交流电压。电动机正常工作后,该电压由次级绕组切断。

  27、运行电容:与单相电动机的次级绕组串联连接,以为电动机的次级绕组提供相移的交流电,电动机正常工作时,它与次级绕组串联连接。

直流稳压电源所使用的电容有多少种?及其详细介绍

网友A:
平常接触最多的还是滤波电容。不过在用滤波电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正反呀。

网友B:
电路当中接触最多的除了滤波电容外 就属耦合电容了  当然单相电机里面的运行电容也没少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