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ESD等级参数在哪里可以找到呀

楼主(2021-01-25):
如题,请教一下各位,一般的MCU在数据手册中都有关于ESD支持的等级。比如:Human body model (HBM)是到多少V,Charge device model (CDM)是到多少V。
看了NXP,ST,Infineon的MCU的手册里面搜ESD或HBM都能搜到相关说明。找了Microchip的多款MCU(PIC和AVR系列)的手册,都没找到相关数据。
请教一下各位,知道在哪里可以查到吗。感谢!

网友A:
数据手册的电气参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的电气参数部分

我肯定也是首先按这种思路去找的呀,但没有找到,能帮忙指点一下吗。

网友B:
一般为2000/200,参考质量系统手册
https://www.microchip.com/conten ... ility/00000169J.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为2000/200,参考质量系统手册
https://www.microchip.com/content/dam/mchp/documents/quality---reli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器件手册里没有,都是基本的电器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器件手册里没有,都是基本的电器特性

2KV,4KV,8KV真能体现MCU的抗干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