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范:反馈放大器的稳定性示例

楼主(2021-01-25):
最近有些网友在复习本科教材,本贴给个示范:怎么复习教材?

如果是简单的复制粘贴,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旧书摊上卖教材的,2元一本,看书比看电脑屏幕节能环保。

所以简单地说:复习要有特色,鹦鹉学舌没有意义。

楼主:
奈奎斯特稳定判据内容:由于任何一本控制原理、信号系统之类的教材都必说这个内容,所以这部分内容可以省略。

奈奎斯特稳定判据的应用:

1,对于没穿越-1+j0的情形,太简单了,下图是稳定的。

2,难点在于穿越该点多次,如下图所示,穿越多次,直接看就看不出来了。

如果此时你要是看教材,此时有一堆规则需要你**,除非你**力惊人,即便是临时背诵的滚瓜烂熟,多一段时间就忘个精光。

楼主:
我在本科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超级简单的判断,根本不需要**任何规则。

如下图所示,把-1+j0点处想象成有个插在地上的木桩,把围线想象成绳子,右边有个小孩拉绳子,如果绳子没被木桩套住,能拉走,那么系统是稳定的,否则是不稳定的。

略微有一点想象力,就可以想象到,一旦向右拉绳子,黑色绳子向上,蓝色绳子向下,根本不会被木桩套住。

所以,本科时候学了一会,几十年都不会忘记,也从来不需要复习这个知识点,超级省力。

如果你要经常背诵书上的一堆规则,记了又忘,忘了又记,学习就痛苦万分了。

楼主:
上面示例了如何【抄书】,抄书要抄出一些水平出来,你的方法可以比教科书上的更简明实用,那么这个帖子才有价值。

第二个抄书的兵家大忌,就是书上公式全都抄对了,但是评论是错误的。
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这个人自己还没看懂书,就抄来教导别人了。
这就搞笑了。

例如下文:

【跨导线性】指的是三极管的 跨导gm,与集电极电流Ic成线性比例的关系:

这个死外行说成是三极管处于线性工作的状态??!!

当然了,这个是不是兵家大忌,取决于读者的水平
如果读者是叶春勇之类的初学者,他根本看不出来谬误,可以蒙混过关,此时就不是兵家大忌了,而读者可能崇拜你。
如果读者是内行,那么你就完蛋了,一张嘴人家就知道你 几斤几两了。

楼主:
所以,根据多年经验,要想鉴定出一个人的真实水平,方法很简单。
首先诸如下图中的这种白底黑字,根本不需要看,这个是抄书的,出错的几率太小了,即便有,也是笔误!

其次,看评论,评论是他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说话的,这些内容能反映出真实水平。
但是根据这6年多经验,很多评论都是废话。例如【某某知识点很重要】,【某某知识点有许多应用】,这些属于废话,可以套用在任何一个知识点上面,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楼主:
奈奎斯特图虽然很直观,但是可以直接显示奈奎斯特的专业网络分析仪价格不菲,一般人玩不起,所以还是借助于理论来指导设计和调试电路,成本低。

假设环路增益是三阶滞后的:

那么根据奈奎斯特稳定判据,系统稳定性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步,分离出分母中的实部和虚部:

根据奈奎斯特稳定判据,下图中闭合曲线与实轴的交点非常关键,其中左边的那个交点在-1的左边还是右边,直接决定稳定性。

所以我们令虚部为零,看实部:

如上图所示,虚部为零的这个方程,有个显然的解,就是f=0,这个解没有什么用,我们更关心f≠0的那个解。
这个解是易求的:

在此频率点,环路增益是实数,且等于:

代入f,得:

这个交点在-1+j0的右边,意味着Aβ要大于-1,即:

楼主:
有极个别同志,说看我的帖子看不懂,能看懂大师的,于是说我的帖子为阴,大师帖子为阳。

大师的帖子,很多都是跑书上隔几行抄一行,即跳着抄的!!

我的帖子,例如这个帖子,严格来说要用高等数学甚至要用复变理论的,我这里只用简单的中学代数知识,逐步推导的,高中毕业的都能看懂。

此人能看懂大师的高深帖子,看不懂我的简单帖子,只能说这位仁兄是个人才!!!相当于高考能考满分,而此时去考小升初,只能考50分的那种奇才。

楼主:
我们搞的网站正在备案,备案通过后,看视频就爽了,不用看广告,到时候我再详细地把模电说个底朝天。

祝愿这一次审核能通过,不然又要1-2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极个别同志,说看我的帖子看不懂,能看懂大师的,于是说我的帖子为阴,大师帖子为阳。

大师的帖子,很多 ...

一会是初学者,一会看高深的帖子。你想表达什么?
我的水平,你985硕士和hwm应该很快能看清楚。
听你说hwm的帖子很高深,有点不习惯。不都是大一大二的吗?难道你忽悠?

楼主:
各位老铁,观看视频需要点耐心,大约要缓冲1分钟左右。

点击全屏观看,清晰度还是可以的:

楼主:
学模拟的现在要研究计算机专业术语,研究网站配置,随便一个问题就能卡住好几天,解决起来要首先靠瞎琢磨,不行百度,再不行咨询技术人员

研究了1个月,初步能运行了,折磨死寡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恭賀圓滿成功!不再继续经营模电小组块版很可惜,我每天都会去那看看,现在剩下港仔去串门子。
新论坛在哪 ...

家里搞个路由器,然后dmz映射一下,很快搭建论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来大陆论坛之前,参加台湾某电子论坛,坛主就是像你说的这样建网,x大也加入成为坛主站长。
当初那位坛 ...

我来到这个模拟论坛,发现这个论坛,工程师人群跟个孙子似的。然后就是吵嘴。然后就是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到这个模拟论坛,发现这个论坛,工程师人群跟个孙子似的。然后就是吵嘴。然后就是循环。
...

我就服你这样的人。

根据论坛发布的2020年灌水比赛,本版面叶春勇先生,勇冠三军,获得第5名的好成绩,像样的技术帖子比重不到1%,全都是唧唧歪歪吵架居多。

现在,叶先生是脸不红、心不跳,义正言辞,甚至是义愤填膺地说:你们总是吵嘴,烦死了。

跪地拜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搞个路由器,然后dmz映射一下,很快搭建论坛。

我当初和你想的一样,感觉都是小儿科。

实际一搞,发现就想错了。

第一步,要研究几个月站长手册,学习网络配置,学习如何上传下载网站图片、文件。
计算机专业的,这一步可以省略。

第二步,网站光秃秃的,只有基本功能,去买插件:

随便一个插件,动辄几百,多数好点的插件要上千,搞死你。
如果是定做,500起步,一般群里没有人愿意理你,如果你愿意出5-6位数价格,人家才可能找你谈。

第三步,上面全都是省钱的,和下面的比起来。

网络名言:阿里和腾讯躺着赚大钱,直播平台累死累活赚小钱。

网站弄个防止公**的DNS,单单这一项,每年是:

其它的流量包什么的买一买,几个月工资没有了。

这些东西还只是小钱,我咨询阿里技术人员,他说如果人家用DDOS整你,加上肉**,如果连续整你1个月,你可能要破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服你这样的人。

我对这个模拟论坛的氛围很好奇。
这里的帖子偏学院派,很多分析问题都是本科傻眼的那种。你又很少回帖,都是发帖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个模拟论坛的氛围很好奇。
这里的帖子偏学院派,很多分析问题都是本科傻眼的那种。你又很少回帖, ...

有些发帖,本身就回帖:

包括上面视频截图,就是回答群里网友问题的。

学院派的帖子,比实战派的帖子,有营养的多。

有些所谓的实战,其实就是DIY,整个帖子就是图片多,帖子中仪器高级昂贵,如3458A,这样帖子跟儿时的画书一样好看,无需动脑,欣赏高大上仪器。
但是帖子的营养价值如何,观众自己判断去吧。

还有些实用仪器类的,如彭健学的那些,就是做广告的,核心技术打死人家也不可能发帖告诉你的。

叶春勇发的那几个所谓实战帖子-----7805三端稳压的故障率研究,观众看了直接说你们公司老板不懂技术,发帖的更不用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发帖,本身就回帖:

实战派的帖子,很多工程师讲不出道理,只能去领悟。这是人家光耦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要发明新电路是不容易的,剰下高深的,可能需要几个人合力。
你当初5段均衡器,若用这个电路,就不必 ...

玩具级的电路,20元一个磁带录音机中用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