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单片机快速入门三 MCU启动过程

楼主(2021-01-25):
1.MCU 代码如何启动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个问题,什么是 Startup Code,什么是 Bootloader?因为总看到有同学混用这两个概念。

楼主:
Bootloader 可以译为引导程序。早期的单片机是没有 Bootloader 这种概念的。如大家熟悉的 MCS51,最初芯片内是不能存储代码的,需要外挂EPROM,就是下面这种带个小玻璃窗的存储器。擦除 EPROM 中的代码需要用紫外线照射几分钟才行。

楼主:
后来出现了 Flash 这种可电擦写的存储器,并集成在了单片机内部。但出厂的时候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区仍然是空白的,没有任何代码。用户编译程序后,下载到单片机后才能运行。那么在产品发给用户后,如果发现有Bug怎么办呢?就得用编程器把新代码重新下载一次。这实在是有点儿麻烦,特别是如果客户距离很远的话。于是有聪明的程序猿想了一个办法,写一小段特殊的代码放在程序里,这段代码可以通过一定方式,比如用按键触发进入运行,它可以通过串口(早期的 PC 串口是标配)接收新的代码并写入Flash,从而在没有硬件编程器的情况下也能完成代码的更新。

楼主:
程序猿们也是现代历史前进的重要推动力啊!

楼主:
后来,有芯片厂商把这种代码在出厂时就固化在芯片里,极大的方便了代码下载和程序更新。STM32F030内部就固化了Bootloader。当我们把一个引脚 BOOT0 拉高的同时,重新给芯片上电或复位,就会触发Boootloader进入运行。此时我们通过单片机的串口就可以把新程序发送给单片机,发送完后把 BOOT0 拉低,再复位单片机,新程序就会运行起来。

楼主:
Startup Code 可以译为启动代码。单片机上电或复位后最先执行的一段代码。一般主要会完成堆栈指针的设置,复位向量的获取和加载,然后初始化变量,最后跳转到用户代码。在详细看启动代码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STM32F030 的内存映射。

楼主:
2.STM32F030内存映射(Memory Map)
下面是 STM32F030 的内存映射,其它芯片会因为 Flash,SRAM 空间大小不同而略有不同。

楼主:
因为是32位机,所以可寻址从 0x0000_0000 到 0xFFFF_FFFF 的总共 4G 空间。

楼主:
这是采用32位机的好处,地址空间足够用。不像8位或16位机,很容易出现地址空间不够用,动不动就需要用 Page 来间接寻址。

楼主:
我们从低地址到高地址逐段看一下:

0x0000 0000 Virtual memory

这段地址空间,会因为不同的 BOOT 模式而映射到不同的物理内存。

楼主:
当芯片复位,或从 Standby 低功耗模式唤醒时:

如果引脚 BOOT0 是被拉低的,将映射到 Flash memory。这是最常用的代码运行模式;

如果引脚 BOOT0 是被拉高的,且nBOOT1为 1 ,将映射到 System memory。进入bootloader模式;

如果引脚 BOOT0 是被拉高的,且nBOOT1为 0 ,将映射到 SRAM。

注:nBOOT1 为Flash寄存器中的一位,用户何以设置。

楼主:
0x0800 0000 Flash memory

存放用户代码

楼主:
0x1FFF EC00 System memory

存放 bootloader, 片内集成温度传感器的校正数据,和片内集成电压参考的校正数据

这些代码和数据是在工厂固化好的。

楼主:
0x2000 0000 SRAM

存放用户变量,堆(Heap)和栈(Stack)。也可以把代码加载到 SRAM 运行。

楼主:
0x4000 0000 Pheriperals

芯片集成的外设,如 USART, SPI, GPIO等的寄存器地址在这一区域。

楼主:
0xE000 0000 Cortex-M0 internal pheriperals

M0内核的外设映射到此区域。如 systick (System Tick),NVIC,Debug Registers。这些寄存器在芯片手册里是查不到的,需要到 ARM 的手册里查找。

楼主:
3. 启动代码(Startup Code)
我们还是以下面这个最简单的GPIO翻转代码为例:

STM32Cube_FW_F0_V1.11.0\Projects\STM32F030R8-Nucleo\

Examples\GPIO\GPIO_IOToggle\MDK-ARM\Project.uvprojx

楼主:
把此工程下载到单片机后,用调试器观察下面两个地址的内容:

我们会发现0x0000_0000开始的区域, 和0x0800_0000开始的区域,内容完全相同。这说明Flash 区的内容映射到了 0x0000_0000起始的这一段地址区域。

楼主:
注意STM32F030使用的是小端模式(Litlle Edian)。

楼主:
不同于 MCS51 在 0x0000 放的是复位向量,STM32F030 还有其它 ARM 芯片在零地址存放的是初始堆栈指针地址。

楼主:
0x0000 0000: (0x2000 0428) 初始堆栈指针

0x0000 0004: (0x0800 00C9) 复位向量,上电或复位后最先加载入PC

楼主:
注:单片机上电或复位后,堆栈指针初始化和 PC 初始值的加载总是从地址 0x0000_0000,0x0000_0004获取。
在上面这种用户模式下,实际是从 Flash 区的 0x0800_0000,0x0800_0004 获取的。

楼主:
我们可以通过调试器观察一下芯片复位后 M0 内核的寄存器:

楼主:
细心的同学这时可能发现了一个问题。

堆栈指针 SP 的内容和前面存储器中的内容是对的上的。但是 PC 里的内容好像对不上啊?PC 里的值是 0x0800_00C8,存储器里明明是 0x0800_00C9 啊!

楼主:
这里牵涉到了 ARM 体系里的两种工作状态 ARM 和 Thumb。ARM 状态下执行32位指令,Thumb状态下执行16位指令。那么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切换呢,一个方法就是靠跳转地址的最低位(Bit0), 当 Bit0 设为 1 时进入 Thumb 状态,当 Bit0 设为 0 时进入 ARM 状态。

楼主:
对于单片机来说,16位的 Thumb 指令就足够了,而且16位指令比32位指令能节省存储器空间。所以 M0 内核只支持 Thumb 指令。

楼主: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复位向量为什么是 0x0800_00C9 了。

楼主:
接下来我们来看复位向量 0x0800_00C8 指向的第一条指令:

楼主:
单片机将要执行的第一条指令 0x4804,这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先说结论:它就是下图中,单片机复位后光标指向的这条指令:

LDR     R0, =SystemInit

楼主:
在这里详细解释一下 0x4804 这条指令:

它对应的机器码是 0100100000000100

Bit15 to Bit11 (01001)为LDR(literal)指令,既从PC偏移地址取数据送至寄存器Rt。

Bit10 to Bit8  (000)表明目的寄存器Rt为 R0

Bit7 to Bit0  (00000100)表明相对于 PC 的偏移量为 0b10000,既0x10。

注意PC的值是当前地址+4。

那么从 0x080000C8 + 0x4 + 0x10 = 0x080000DC 取出数据 0x0800092D 送至寄存器 R0。此地址是 SystemInit( )函数的地址。下一条语句 BLX R0 就是调用此系统初始化函数。

SystemInit( ) 这个函数在 system_stm32f0xx.c 这个文件里,主要完成系统时钟的初始化。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楼主:
函数 SystemInit( ) 执行完之后,程序跳转回来,取得 __main( ) 函数的地址,跳转到 __main() 函数执行。需要注意,这个函数不是我们用户代码里的 main( ) 函数。

楼主:
__main() 函数是 Keil 的库提供的,我们看不到代码,它主要完成变量的初始化。这里不用太纠结,如果想进一步深究可以看一下 ARM Compiler User Guide 的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这一节。

楼主:
__main() 函数执行完,基本工作就做完了,这才跳转到用户代码的 main( ) 函数。

楼主:
参考资料:

STM32F030 Datasheet

STM32F030 Reference Manual

ARM Compiler User Guide

ARM®v6-M Architecture Reference Manual

楼主:
那么什么是 Startup Code

楼主:
什么是 Bootloader?

楼主:
大家应该会有所认识了哦~欢迎留言讨论!

楼主:
欢迎留言讨论!

楼主:
大家好梦,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