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东软载波ES32F369x开发板】开箱点灯测试

楼主(2021-01-25):
    收到开发板有几天了,下面看看收到的开发板图

开发板内还附带了一根OTG的转接USB线。烧写器是ES-LINK II,带USB转串口调试功能。

首先进行的是IO端口的点灯,按键和串口输出测试。通过SDK内工程模板新建一个工程。在开发板上可以清晰的看到2个LED灯对应端口为PF0,PF1。
一个5向按键,对应PC10,PC11,PC12,PB2,PB12。串口对应的是PB10,PB11。

在程序中针对这些IO端口初始化,以及串口初始化。

然后main函数中添加点灯程序和按键扫描程序。主函数如下,很简单。
int main()
{
        uint32_t         ms,ledms;
        uint32_t         key_val,key_old,key_xor;

        /* Initialize ALD */
        ald_cmu_init();
        /* Configure system clock */
        ald_cmu_pll1_config(CMU_PLL1_INPUT_HOSC_3, CMU_PLL1_OUTPUT_96M);
        ald_cmu_clock_config(CMU_CLOCK_PLL1, 96000000);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ald_cmu_perh_clock_config(CMU_PERH_GPIO, ENABLE);
        ald_cmu_perh_clock_config(CMU_PERH_UART0, ENABLE);

        uart_stdio_init();

        memset(uart_buf, 0x0, 64);

        light_init();
        key_init();

        printf_e("System start...\n");
        light_ctrl(LIGHT_IDX_2, LIGHT_CTRL_ON);
        ald_delay_ms(1000);
        light_ctrl(LIGHT_IDX_2, LIGHT_CTRL_OFF);
        ald_delay_ms(1000);

        ms = ald_get_tick()+10;
        ledms = ald_get_tick()+1000;
        key_old = 0;
        while (1)
        {
                //按键扫描
                if(ms < ald_get_tick())
                {
                        ms = ald_get_tick()+10;

                        key_val = 0;
                        if(ald_gpio_read_pin(KEY_UP_PORT, KEY_UP_PIN) == 0)                        key_val |= 0x01;
                        if(ald_gpio_read_pin(KEY_DOWN_PORT, KEY_DOWN_PIN) == 0)                key_val |= 0x02;
                        if(ald_gpio_read_pin(KEY_LEFT_PORT, KEY_LEFT_PIN) == 0)                key_val |= 0x04;
                        if(ald_gpio_read_pin(KEY_RIGHT_PORT, KEY_RIGHT_PIN) == 0)        key_val |= 0x08;
                        if(ald_gpio_read_pin(KEY_CENTER_PORT, KEY_CENTER_PIN) == 0)        key_val |= 0x10;

                        key_xor = key_old ^ key_val;
                        if(key_xor & 0x01)
                        {
                                if(key_val &0x01)
                                {
                                        printf_e("key up press +\n");
                                }else
                                {
                                        printf_e("key up relese-\n");
                                }
                        }

                        if(key_xor & 0x02)
                        {
                                if(key_val &0x02)
                                {
                                        printf_e("key down press +\n");
                                }else
                                {
                                        printf_e("key down relese-\n");
                                }
                        }
                        if(key_xor & 0x04)
                        {
                                if(key_val &0x04)
                                {
                                        printf_e("key left press +\n");
                                }else
                                {
                                        printf_e("key left relese-\n");
                                }
                        }
                        if(key_xor & 0x08)
                        {
                                if(key_val &0x08)
                                {
                                        printf_e("key right press +\n");
                                }else
                                {
                                        printf_e("key right relese-\n");
                                }
                        }
                        if(key_xor & 0x10)
                        {
                                if(key_val &0x10)
                                {
                                        printf_e("key center press +\n");
                                }else
                                {
                                        printf_e("key center relese-\n");
                                }
                        }
                        key_old = key_val;
                }

                if(ledms < ald_get_tick())
                {
                        ledms = ald_get_tick()+1000;
                        light_ctrl(LIGHT_IDX_1, LIGHT_CTRL_TOGGLE);
                        light_ctrl(LIGHT_IDX_2, LIGHT_CTRL_TOGGLE);
                        printf_e("Count: %d\n", __cnt++);
                }

        }
}
void uart_stdio_init(void)
{
        gpio_init_t x;

        /* Initialize tx pin */
        x.mode  = GPIO_MODE_OUTPUT;
        x.odos  = GPIO_PUSH_PULL;
        x.pupd  = GPIO_PUSH_UP;
        x.podrv = GPIO_OUT_DRIVE_6;
        x.nodrv = GPIO_OUT_DRIVE_6;
        x.flt   = GPIO_FILTER_DISABLE;
        x.type  = GPIO_TYPE_TTL;
        x.func  = UART_FUNC_TX;
        ald_gpio_init(UART_PORT_TX, UART_PIN_TX, &x);

        /* Initialize rx pin */
        x.mode  = GPIO_MODE_INPUT;
        x.odos  = GPIO_PUSH_PULL;
        x.pupd  = GPIO_PUSH_UP;
        x.podrv = GPIO_OUT_DRIVE_6;
        x.nodrv = GPIO_OUT_DRIVE_6;
        x.flt   = GPIO_FILTER_DISABLE;
        x.type  = GPIO_TYPE_TTL;
        x.func  = UART_FUNC_RX;
        ald_gpio_init(UART_PORT_RX, UART_PIN_RX, &x);

        /* Initialize uart */
        h_uart.perh             = UART0;
        h_uart.init.baud        = 115200;
        h_uart.init.word_length = UART_WORD_LENGTH_8B;
        h_uart.init.stop_bits   = UART_STOP_BITS_1;
        h_uart.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_uart.init.mode        = UART_MODE_UART;
        h_uart.init.fctl        = UART_HW_FLOW_CTL_DISABLE;
        h_uart.tx_cplt_cbk      = NULL;
        h_uart.rx_cplt_cbk      = NULL;
        h_uart.error_cbk        = NULL;
        ald_uart_init(&h_uart);

        return;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nitialize key.
  * @retval None
  */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_t x;

        x.mode = GPIO_MODE_INPUT;
        x.pupd = GPIO_PUSH_DOWN;
        x.flt  = GPIO_FILTER_DISABLE;
        x.type = GPIO_TYPE_CMOS;
        x.odos = GPIO_PUSH_PULL;
        x.nodrv = GPIO_OUT_DRIVE_6;
        x.podrv = GPIO_OUT_DRIVE_6;
        x.func = GPIO_FUNC_1;

        ald_gpio_init(KEY_UP_PORT, KEY_UP_PIN, &x);
        ald_gpio_init(KEY_DOWN_PORT, KEY_DOWN_PIN, &x);
        ald_gpio_init(KEY_LEFT_PORT, KEY_LEFT_PIN, &x);
        ald_gpio_init(KEY_RIGHT_PORT, KEY_RIGHT_PIN, &x);
        ald_gpio_init(KEY_CENTER_PORT, KEY_CENTER_PIN, &x);

}

/**
  * @brief  Initialize light.
  * @retval None
  */
void light_init(void)
{
        gpio_init_t x;

        x.mode = GPIO_MODE_OUTPUT;
        x.odos = GPIO_PUSH_PULL;
        x.pupd = GPIO_PUSH_UP;
        x.podrv = GPIO_OUT_DRIVE_6;
        x.nodrv = GPIO_OUT_DRIVE_6;
        x.flt  = GPIO_FILTER_DISABLE;
        x.type = GPIO_TYPE_CMOS;
        x.func = GPIO_FUNC_1;

        ald_gpio_init(LED1_PORT, LED1_PIN, &x);
        ald_gpio_init(LED2_PORT, LED2_PIN, &x);
        light_ctrl(LIGHT_IDX_1, LIGHT_CTRL_OFF);
        light_ctrl(LIGHT_IDX_2, LIGHT_CTRL_OFF);

        return;
}

效果如上图。代码很简单就不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