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HT7150稳压过程怪异现象

楼主(2021-01-25):
最近使用HT7150做低功耗设计,发现多次开关后,STC15F104单片机居然被烧毁了。开始怀疑是单片机引脚配置问题,后来研究供电,发现HT7150的稳压过程非常奇怪,具体表现如下:
1、首先挑一个没有用过的HT7150,输出端并联一颗10UF的电容。

2、给测试芯片供电,供电电压为16V。供电瞬间,原本应该输出5V的电压居然到了8.1V;

3、稳定一段时间后,输出端电压从8.1V缓慢降到5.0V;

4、断开供电的正极,输出端电压居然瞬间到了12.3V。然后从这个电压缓慢朝0V变化。

5、在朝0V变化过程中,如果再次接通供电正极,输出端电压也会到达12.5V;

---------------------------------------------------------------------------------
总结,给HT7150供电,输出电压会从比5V高的某个电压值,缓慢回落到5V。
---------------------------------------------------------------------------------
同比对比了一下78L05,同样结构的测试电路,不管供电如何变化,直接就是输出5V;

请教一下大家,是我的电路设计有问题,还是我买的HT7150有问题?
因为这个原因,已经烧毁不少单片机了。

楼主:
使用的测试电路就是规格书上面的基本电路,那个输入10UF的电容,增加不增加都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疑惑,为什么断开输入电压正极,原本输出电容两端的5V,会突然增加到12.5V?谁给它充电了?(断开负极不会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A:
买到假的芯片了吧,一般不怀疑芯片问题。

网友B:
1 你买到的估计不是HT
  很多国内仿制打的HT标
2 你可以输出并个小负载试下,1k 电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买到的估计不是HT
  很多国内仿制打的HT标
2 你可以输出并个小负载试下,1k 电阻试下 ...

1、已经网购了号称原装的在路上了。到时候再对比一下。
2、本来就是准备用低功耗的,如果并联1k电阻,最小电流就是5mA了。

网友C:
7150是漏极输出,开路增益很大,输出电容要足够大,才能避免电压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50是漏极输出,开路增益很大,输出电容要足够大,才能避免电压过冲。

目前按规格书的标准,用的10uf。
回头试试您的方案。

网友D:
HT有些型号就是这样,输出有过冲。

网友E:
一个过冲受害者:5楼正解...

网友F:
HT7150不是正品,很多都是最高1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过冲受害者:5楼正解...

过冲电压也太高了。。基本都接近输入电压了。

网友G:
感觉你的测试方法也有问题,输入没有电容,正极断开瞬间,输出电压怎么会提高呢,你的万用表能这么快测量?
对于此类问题,输入加RC是最好的,输入电压也不应该很高。
测试方法,上下电,电源输入输出波形,要示波器测试。

网友H:
HT原装的也有问题的,只有新出的几款,还有据说几款老芯片最新批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手里的,参考5楼的解决办法就好

网友I:
应该输入电压冲过来的,LDO没有控制好。

网友J:
亲爱的,大部分LDO有那个特征,不必介怀,我们就是利用那个来做的上电检测,因此,工程中一般是前面用一级DCDC降压到6~7V之间,再用一级LDO。不要让输入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你的测试方法也有问题,输入没有电容,正极断开瞬间,输出电压怎么会提高呢,你的万用表能这么快测量? ...

晚上用示波器继续测试了。
完全无输出电容的话,过冲时间大概是380uS。一旦增加输出电容,例如0.1uF,过冲时间就能到几十m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原装的也有问题的,只有新出的几款,还有据说几款老芯片最新批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手里的,参考5楼的 ...

按5楼的办法也没有完全解决过冲问题,改变电容大小,只是改变过冲时间长短而已。

网友K:
引用 楼主:
疑惑,为什么断开输入电压正极,原本输出电容两端的5V,会突然增加到12.5V?谁给它充电了?(断开负极不会 ...

这不是HT LDO的老毛病吗,很多LDO瞬态做的不好,都这鸟样,
换品牌吧
从测试图片上看,断电的时候,机械接触不良造成的,等同于热插拔,当然会有尖峰。这玩意用示波器挂一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万用表有个锤子用,选择合适的测量工具很重要。。。。

网友L:
HT75XX、HT71xx系列不要用,很容易过充烧坏MCU,我2006年发现此问题后(导致1000片小批量产品段时间坏了过半,12V供电,一上电过充到10V以上,再回到5V或3.3V),再也没有使用过。楼主换别的型号吧,国产也有很好的LDO替换的。

有推荐型号吗?30VDC,微功耗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按5楼的办法也没有完全解决过冲问题,改变电容大小,只是改变过冲时间长短而已。 ...

如果后面电路电流不大,串联100欧姆100uF以上的电容电阻,我数年前用这个办法解决了一批2000片的问题,当时用的是HT7133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不是HT LDO的老毛病吗,很多LDO瞬态做的不好,都这鸟样,
换品牌吧
从测试图片上看,断电的时候,机械 ...

一般没有用示波器,后来才用的。

楼主:
网上买了标称原装的HT7150-1,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裸芯片测量条件下,输入多少V,输出多少V。

网友M:
我去,这么明显的问题,厂家开发出芯片后不测试的嘛?

楼主:
标称原装的HT7150-1,实际输入7V,输出7V。没有输入输出电容。

------------------------------------------------------------------------------------

国产的HT7133,同样的测量方式,输入7V,输出3.3V。。
----------------------------------------------------------------------------------
问了卖家,说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进货是原装的。

网友N:
估计买的是假的了,或者接负载再试试看。

网友O:
ht偶尔批次是有问题的, 但谁叫它便宜呢

网友P:
用了很多年的71XX,早之前发现文波大,后来发现耐压不够,主要还是水太深。合泰耐压是30V的,大部分国产标24V,其实有的20V就不行了,还有标12V的,呵呵!!!最后要说明的是:1、正品2、品牌

网友Q:
正常,LDO不是你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