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电子元器件叫啥来着?

楼主(2021-01-26):
大佬,这个电子元器件是什么来着 给忘记了@king555

网友A:
这是两个三极管(BJT),分别是PNP和NPN型的,构成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B:
看着有点像达林顿管,但是好像就是两个三极管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个三极管(BJT),分别是PNP和NPN型的,构成电路的一部分。

这两个电子元器件是串联的吗?为什么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点像达林顿管,但是好像就是两个三极管复合

为何要复合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子元器件是串联的吗?为什么这么用?

你给出的是三端网络,没法具体确定是否“串联”。同样,也无法确定其具体作用。

网友C:
找本电子元器件的书  翻翻吧

网友D:
我觉得楼主是问king555这位大佬的,各位回答是啥意思。

网友E:
这不是一个元件 分别是2个元件 做开关电路 上面的pnp管或者pmos 下面的npn管 高电平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一个元件 分别是2个元件 做开关电路 上面的pnp管或者pmos 下面的npn管 高电平导通 ...

这个是怎么动作的呢,逻辑上面 高电平导通是咋动作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怎么动作的呢,逻辑上面 高电平导通是咋动作的呢

原理就是:上面的管子是PNP型 ,下面的管子是NPN型的,当下面的NPN管的B极接到高电平时,EC导通接地,造成上面的PNP管的B极接到低电平,EC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就是:上面的管子是PNP型 ,下面的管子是NPN型的,当下面的NPN管的B极接到高电平时,EC导通接地,造 ...

上面的PNP最开始截止的时候 B级应该是要高电平啊 ,这时候的高电平是哪里来的呢

楼主:
其实我是不太理解这个玩意怎么组合起来就成复合晶体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不太理解这个玩意怎么组合起来就成复合晶体管了,

晶体管厂家直接把电阻封装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PNP最开始截止的时候 B级应该是要高电平啊 ,这时候的高电平是哪里来的呢 ...

高电平是供给NPN管的B极。看16楼king555大佬给你画的图,

网友G:
  如题目所说,仅仅是元件而已。要以电路原理分析,最少要知道哪里输入,哪里输出,解铃还需系铃人,楼主要提供,因为输入输出点不同组成电路功能不一样。任何随意加元件或改动,都可能**原意。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