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双CAN通信

楼主(2021-01-26):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使用过STM32的双路CAN,看手册及实际调试使用,得出结论应该是不能双路CAN使用不同的通信速率,想咨询各位大神给予指点 ,是否有什么解决办法?还是我没理解好,是可以使用不同的通信速率

网友A(点评):
两个CAN都可以单独配置的,只是CAN2的过滤器在CAN1的寄存器那边,从14开始;其他都分开的;

网友B:
把BTR寄存器设不同的值,不就不同速率了?

楼主(点评):
有没有具体的代码展示一下呢说明一下

网友C:
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F105吗?双路CAN可以设置不同的波特率,当时使用的都不高,一路100K另外一路500K的。
你是啥需求呢?自己测试玩,还是有实际项目需求,建议统一CAN的波特率,在优先级上做**。汽车的CAN波特率都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F105吗?双路CAN可以设置不同的波特率,当时使用的都不高,一路100K另外一路500K的。
你 ...

项目使用的  由于需要兼容不同的波特率平台  所以两路对内的可以不改变但是对外的会改变  这个具体怎么设置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BTR寄存器设不同的值,不就不同速率了?

void CAN1_Config(uint8_t sjw,uint8_t bs1,uint8_t bs2,uint16_t pre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打开GPIO时钟、AFIO时钟,CAN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CAN1 RX PB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AN1 TX PB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AN  BaudRate = RCC_APB1PeriphClock/(CAN_SJW+CAN_BS1+CAN_BS2)/CAN_Prescaler */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sjw;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bs1;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bs2;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pres;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 CAN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 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 32位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 过滤器标识符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 过滤器屏蔽标识符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         // FIFO0指向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ENABLE);  // CAN1

                /* CAN1 Enabling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CAN2 Config
  FIFO_1
  返回:
*****************************************/
void CAN2_Config(uint8_t sjw,uint8_t bs1,uint8_t bs2,uint16_t pre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打开GPIO时钟、AFIO时钟,CAN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2, ENABLE);

                /* CAN2 RX PB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AN2 TX PB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AN  BaudRate = RCC_APB1PeriphClock/(CAN_SJW+CAN_BS1+CAN_BS2)/CAN_Prescaler */
          CAN_DeInit(CAN2);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sjw;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bs1;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bs2;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pres;

    CAN_Init(CAN2,&CAN_InitStructure);   // CAN2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14;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 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 32位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 过滤器标识符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 过滤器屏蔽标识符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1;         // FIFO1指向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ITConfig(CAN2,CAN_IT_FMP1,ENABLE);  // CAN2

                /* CAN2 Enabling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AN2_RX1_IRQn;        // FIFO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这是我的初始化代码 当时参考一个例程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F105吗?双路CAN可以设置不同的波特率,当时使用的都不高,一路100K另外一路500K的。
你 ...

void CAN1_Config(uint8_t sjw,uint8_t bs1,uint8_t bs2,uint16_t pre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打开GPIO时钟、AFIO时钟,CAN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CAN1 RX PB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AN1 TX PB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AN  BaudRate = RCC_APB1PeriphClock/(CAN_SJW+CAN_BS1+CAN_BS2)/CAN_Prescaler */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sjw;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bs1;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bs2;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pres;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 CAN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 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 32位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 过滤器标识符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 过滤器屏蔽标识符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         // FIFO0指向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ENABLE);  // CAN1

                /* CAN1 Enabling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CAN2 Config
  FIFO_1
  返回:
*****************************************/
void CAN2_Config(uint8_t sjw,uint8_t bs1,uint8_t bs2,uint16_t pre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打开GPIO时钟、AFIO时钟,CAN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2, ENABLE);

                /* CAN2 RX PB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AN2 TX PB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AN  BaudRate = RCC_APB1PeriphClock/(CAN_SJW+CAN_BS1+CAN_BS2)/CAN_Prescaler */
          CAN_DeInit(CAN2);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sjw;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bs1;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bs2;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pres;

    CAN_Init(CAN2,&CAN_InitStructure);   // CAN2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14;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 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 32位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 过滤器标识符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 过滤器屏蔽标识符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1;         // FIFO1指向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ITConfig(CAN2,CAN_IT_FMP1,ENABLE);  // CAN2

                /* CAN2 Enabling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AN2_RX1_IRQn;        // FIFO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您看一下我的代码  应该怎么改 如果两个用的不同速率是否会有什么问题  我使用的是105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BTR寄存器设不同的值,不就不同速率了?

之前尝试将两路CAN的波特率改为不一致  结果不能实现  今天又尝试了一下竟然可以了非常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F105吗?双路CAN可以设置不同的波特率,当时使用的都不高,一路100K另外一路500K的。
你 ...

之前尝试将两路CAN的波特率改为不一致  结果不能实现  今天又尝试了一下竟然可以了非常奇怪   还是要请教一下前辈  您使用不同的速率是否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B:
请仔细检查代码,说不定是哪里犯了低级错误。

楼主(点评):
应该是的

网友D:
单路我都还没有调通啊

网友E:
个人感觉can真的挺难调试的

网友F:
卡壳了  并且真的解决不了

网友G:
这样要是容易混淆问题  一端单片机一端一个can收发器 这样比较容易排除问题

网友H:
弱点调试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微观世界咱们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