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MCP2515环回模式发送接收正常,标准帧下发送提示总线错误

楼主(2021-01-26):
难道这两种模式下发送数据有什么区别吗?标准帧格式下的标准标识符、验收滤波、屏蔽滤波参数都设置了,感觉应该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有大神用过的吗,指点一下

网友A:
波特率,波特率....

楼主:
我现在只有一个CAN节点,CAN输出空载状态,没有接其它节点,这样的话跟波特率有关系吗

网友A:
总线上就一个节点.....这样能发送成功才叫奇怪!

楼主:
目前就一个节点,问题是就算不成功,最起码CAN的两条线上应该有波形啊,现在连波形都没输出

网友A:
买个CAN总线分析器吧

楼主:
没用啊,现在波形都没出来,分析仪抓不到波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