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六十一章、CH32V103应用教程——USART-单线半双工

楼主(2021-01-26):
CH32V103应用教程——USART-单线半双工

本章教程主要通过UART2和USART3进行单线半双工模式数据收发。

1、USART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半双工模式支持使用单个引脚(只使用TX引脚)来接收和发送,TX引脚和 RX引脚在芯片内部连接。
单线半双工模式通过设置USART控制寄存器3(USARTx_CTLR3)的HDSEL位选择。在这个模式里,下面的位必须保持清零状态:
● USARTx_CTLR2寄存器的LINEN和CLKEN位
● USARTx_CTLR3寄存器的SCEN和IREN位
USART可以配置成遵循单线半双工协议。在单线半双工模式下,TX和RX引脚在芯片内部互连。通过使用控制位”HALF DUPLEX SEL”(USARTx_CTLR3寄存器中的HDSEL位)选择半双工和全双工通信。
当HDSEL位置1时,即选择半双工通信方式,在这种方式下:
● RX不再被使用
● 当没有数据传输时,TX总是被释放。因此,它在空闲状态的或接收状态时表现为一个标准I/O口。这就意味该I/O在不被USART驱动时,必须配置成悬空输入(或开漏的输出高)。
除此以外,通信与正常USART模式类似。由软件来管理线上的冲突(例如通过使用一个中央仲裁器)。特别的是,发送从不会被硬件所阻碍。当USART控制寄存器 1(USARTx_CTLR1)的TE位被置1时,只要数据一写到数据寄存器上,发送就继续。
关于CH32V103 USART具体信息,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USART标准库函数在第三章节已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通过UART2和USART3进行单线半双工模式数据收发。将开发板USART2与USART3连接起来即可,具体连接方式如下:
硬件连线:PA2 —— PB10

3软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通过UART2和USART3进行单线半双工模式数据收发,具体程序如下:
usart.h文件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 Global typedef */
typedef enum
{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 TestStatus;

void USARTx_CFG(void);
TestStatus Buffercmp(uint8_t* Buf1, uint8_t* Buf2, uint16_t BufLength);

#endif
usart.h文件主要进行相关定义和函数声明;
usart.c文件
#include "usart.h"

/*******************************************************************************
* Function Name  : USARTx_CFG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USART2 & USART3 peripheral.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x_CF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因为配置为单线半双工通信,因此此处只需对USART2和USART3的TX引脚进行配置,RX引脚不再被使用
  /* USART2 TX-->A.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Only Configure TX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3 TX-->B.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Only Configure TX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设置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发送和接收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开启半双工通信,开启半双工模式的方式是对控制寄存器 3(R16_USARTx_CTLR3)的 HDSEL 位置位
  USART_HalfDuplexCmd(USART2, ENABLE);
  USART_HalfDuplexCmd(USART3,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Buffercmp
* Description    : Compares two buffers
* Input          : Buf1,Buf2:buffers to be compared
*                  BufferLength: buffer's length
* Return         : PASSED: Buf1 identical to Buf2
*                  FAILED: Buf1 differs from Buf2
*******************************************************************************/
TestStatus Buffercmp(uint8_t* Buf1, uint8_t* Buf2, uint16_t BufLength)
{
  while(BufLength--)
  {
    if(*Buf1 != *Buf2)
    {
      return FAILED;
    }
    Buf1++;
    Buf2++;
  }
  return PASSED;
}
usart.c文件主要包括2个函数:USARTx_CFG函数、Buffercmp函数。USARTx_CFG函数主要进行串口初始化配置;Buffercmp函数主要进行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的比较。
main.c文件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20/04/30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Note
单线半双工模式,Master/Slave 模式收发例程:
Master:USART2_Tx(PA2)
Slave :USART3_Tx(PB10)

本例程演示 UART2 和 USART3 单线半双工模式数据收发。
注:
     硬件连线:PA2 —— PB10

*/

#include "debug.h"
#include "usart.h"

/* Global define */
#define TxSize1   (size(TxBuffer1))
#define TxSize2   (size(TxBuffer2))
#define size(a)   (sizeof(a) / sizeof(*(a)))

/* Global Variable */
u8 TxBuffer1[] = "*Buffer1 Send from USART2 to USART3 using HalfDuplex Mode!";     /* Send by UART2 */
u8 TxBuffer2[] = "#Buffer2 Send from USART3 to USART2 using HalfDuplex Mode!";     /* Send by UART3 */
u8 RxBuffer1[TxSize1]={0};                                                         /* USART2 Using */
u8 RxBuffer2[TxSize2]={0};                                                         /* USART3 Using  */

u8 TxCnt1 = 0, RxCnt1 = 0;
u8 TxCnt2 = 0, RxCnt2 = 0;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1 = FAILED;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2 = FAILED;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USART HalfDuplex TEST\r\n");

    USARTx_CFG();                                                   /* USART2 & USART3 INIT */

    while(TxCnt2<TxSize2)                                           /* USART3--->USART2 */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 waiting for sending finish */
        {
        }
        USART_SendData(USART3, TxBuffer2[TxCnt2++]);         //串口3向串口2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
        RxBuffer1[RxCnt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串口3接收来自串口2的数据
    }

    while(TxCnt1<TxSize1)                                           /* USART2--->USART3 */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waiting for sending finish */
        {
        }
        USART_SendData(USART2, TxBuffer1[TxCnt1++]);         //串口2向串口3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
        RxBuffer2[RxCnt2++]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串口2接收来自串口3的数据
    }

    //将两个缓冲区数据进行比较验证单线半双工通信是否有误
    TransferStatus1=Buffercmp(TxBuffer1,RxBuffer2,TxSize1);
    TransferStatus2=Buffercmp(TxBuffer2,RxBuffer1,TxSize2);

    //根据比较值输出相应值,并打印输出缓冲区的值
    if(TransferStatus1&&TransferStatus2)
    {
      printf("\r\nSend Success!\r\n");
    }
    else
    {
      printf("\r\nSend Fail!\r\n");
    }
    printf("TxBuffer1---->RxBuffer2     TxBuffer2---->RxBuffer1\r\n");
    printf("TxBuffer1:%s\r\n",TxBuffer1);
    printf("RxBuffer1:%s\r\n",RxBuffer1);
    printf("TxBuffer2:%s\r\n",TxBuffer2);
    printf("RxBuffer2:%s\r\n",RxBuffer2);

    while(1)
    {
    }
}

main.c文件主要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同时打印输出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版并复位,串口打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