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相关

楼主(2021-01-26):
坛子里有很多搞物联网的吧,请教个问题

我有很多同类产品分布在全国各地,我想能够实时的在APP上查看他们的使用状态,工作环境温度,风机转速,工作电压电流等等参数,这些参数可以用产品上的MCU 发送出来,我要搞一个什么东东通过APP向这些产品发送命令,然后再接受这些产品发送的信息到云端? 没搞过,完全不熟悉,哪位讲讲?

网友A:
装个4G模块

网友A:
我有4G模块 可以合作呀

楼主:
装个4G模块,找移动,联通或者电信申请 SIM卡吗?

网友B:
我有现成的电路板,可以对接水位传感器、CH4甲烷传感器、压力等、电池电量,低功耗等,可以通过蓝牙获取与设置参数,也可以通过4G上传与获取相关参数,还有智能井盖姿态蓝牙参数上传等,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个4G模块,找移动,联通或者电信申请 SIM卡吗?

我有配套物联网卡的,不用找移动 联通的
按年缴费 便宜 具体根据流量来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配套物联网卡的,不用找移动 联通的
按年缴费 便宜 具体根据流量来定 ...

流量有多少???单纯的物联卡还是整套设备??要多少钱1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流量有多少???单纯的物联卡还是整套设备??要多少钱1年

看你需要哪一档的
流量不同,年费不同
流量卡 和 4G 模块 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