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出来有斯斯声

楼主(2021-01-26):
(无正文)

网友A:
1、你这个IC不是运放啊,
2、如果是斯斯声,先查是不是音源的量化噪声导致的,
3、如果音源没问题,查地线,

网友B:
这是一个牵扯到PCB布线和地线的问题。原理图恐怕无法表达。
贴pcb图

网友C:
声音是机械震动,挨个地方捏一下,看看哪里有音频的机械震动。
然后再看看旁边的电磁场怎么产生的吸力导致的电流声。
一般都是有低频的自激振荡。

网友D:
R81去掉.  R2R_OUT布线有干扰.  平时SPK_EN拉低, 斯斯声立马没了, 播音时再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