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47复位脚复用的问题?

楼主(2021-01-26):
将PIC16F1947的复位脚,设置成普通I/O口,悬空或者外接10K电阻到VCC,用镊子触碰此管脚,单片机复位,镊子不离开,一直是复位状态,如镊子一脚先连接GND,另一脚触碰此管脚,则不会复位。如此管脚加一个104电容到GND,则不会复位。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系统接地有问题.....

网友:
可以加我QQ:251566208,找专人为你解答

网友B:
感觉是还没有设置成复用i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还没有设置成复用io吧。

设置成普通I/O口了,镊子一脚先连接GND,再用另一脚触碰复位脚,是不会复位的。如设置成复位功能,这样操作,则一直是复位状态

网友C:
普通IO不会复位,确认配置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成普通I/O口了,镊子一脚先连接GND,再用另一脚触碰复位脚,是不会复位的。如设置成复位功能,这样操 ...

如设置成复位功能,这样操作,则一直是复位状态。
你意思是镊子移开后,不结束复位,对吧。我觉得你应该完了给他个高电平才可以的。有可能内部的弱上拉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IO不会复位,确认配置成功了?

这是配置位,这样设置后,镊子两脚同时接触GND和复位脚,是不会复位的,镊子单独触碰复位脚,镊子不离开复位脚,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如将配置位的MCLR脚设置成复位脚,镊子两脚同时接触GND和复位脚,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所以我认为配置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设置成复位功能,这样操作,则一直是复位状态。
你意思是镊子移开后,不结束复位,对吧。我觉得你应该 ...

镊子离开复位脚,则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配置位,这样设置后,镊子两脚同时接触GND和复位脚,是不会复位的,镊子单独触碰复位脚,镊子不离开 ...

你终于把这个说懂了,其实你配置的没有错,芯片也没问题。
你纠结的是,为什么配置为普通IO后,镊子单独碰上复位脚,就会复位,对吧?
你有没考虑过这时候的复位不是复位脚的作用呢?我认为是静电或者其他问题导致的,因为你此时的操作就是不正常的操作,我们应该是极力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C:
你好,我验证了你的问题。原因是此时管脚MCLR仍然是使能的。请参考数据手册6.4章节表“6-2 MCLR CONFIGURATION”,只有配置位MCLRE和LVP同时为0时,MCLR才是Disabled. 而你的配置LVP是1.所以MCLR仍然在使能。此时你给它接低电平,应该可以看到复位。当你用镊子碰触时,会有低电平的毛刺产生,这些毛刺会被认为是低电平复位信号。所以你应该在配置位里将LVP置为0即在配置位里Disable掉低压编程。
The MCLR function is controlled by the MCLRE bit of Configuration Words and the LVP bit of Configuration Words (Table 6-2).

----------
本来想传图的,但是论坛老是上传不了

我倾向于静电等的问题,楼主的这个情况别人没法复现。
图片直接复制就能上传了,如果出现传不了的情况,你就需要清除一下缓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终于把这个说懂了,其实你配置的没有错,芯片也没问题。
你纠结的是,为什么配置为普通IO后,镊子单独 ...

你说的是对的,是比较纠结,想搞清楚原理。我个人也是倾向静电,但是没办法确认,不知道通过哪些试验或是测试来比较直观的确认这个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验证了你的问题。原因是此时管脚MCLR仍然是使能的。请参考数据手册6.4章节表“6-2 MCLR CONFIGURAT ...

谢谢你花了时间做了测试,你可能看错了,当设置LVP=1时,配置位是3EEC,我设置的是1EEC

网友D:
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没记错的话也是配置MCLRE 和 LVP disabled,加电容没有问题就没有管了。

网友C:
觉得不是MCLR引起的复位,而是编程脚上的干扰(静电)导致了编程模式的复位。

网友E:
示波器看看镊子放上去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