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imx6选择声卡的问题

楼主(2021-01-26):
问题描述:现使用imx6板子,跑Android6.0系统,板子上有一个tlv320音频声卡,又使用一个USB声卡。插上USB声卡之后,播放音频文件就只能走USB声卡了。板子上面的tlv320的喇叭不响,只有罢了USB声卡,tlv320会响

问:怎么设置或者切换声卡,如果有办法达到随时播放音频,随时选择声卡就更好了。

网友A:
我这可提供技术支持,请电话联系:13543322687KEEL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可提供技术支持,请电话联系:13543322687KEELLY.

多谢,我发现可以使用tinyplay命令选择需要的声卡,后期有需求的话再来咨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系统上面可以设置。甚至同时支持多个声卡,

是的,Windows是可以设置,现在客户需求希望在Android上层播放音频的时候想选择声卡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