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六十三章、CH32V103应用教程——USART-同步模式

楼主(2021-01-26):
USART, pi, ST, ni, IO

CH32V103应用教程——USART-同步模式

本章教程使用USART2作主机,SPI1作从机,进行全双工收发数据。

1、USART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同步模式使得系统在使用USART模块时可以输出时钟信号。在开启同步模式对外发送数据时,CK引脚会同时对外输出时钟。
开启同步模式的方式是对控制寄存器2(R16_USARTx_CTLR2)的CLKEN位置位,但同时需要关闭LIN模式、智能卡模式、红外模式和半双工模式,即保证 SCEN、HDSEL和IREN位处于复位状态,这三位在控制寄存器3(R16_USARTx_CTLR3)中。
同步模式使用的要点在于时钟的输出控制。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USART 模块同步模式只工作在主模式,即 CK 引脚只输出时钟,不接收输入;
2)只在 TX 引脚输出数据时输出时钟信号;
3)LBCL 位决定在发送最后一位数据位时是否输出时钟,CPOL 位决定时钟的极性,CPHA 决定时钟的相位,这三个位在控制寄存器2(R16_USARTx_CTLR2)中,这三个位需要在 TE 和 RE 未被使能的情况下设置,具体区别见下图。
4)接收器在同步模式下只会在输出时钟时采样,需要从设备保持一定的信号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具体见下图。
关于CH32V103 USART具体信息,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USART标准库函数在第三章节已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使用开发板USART2作主机,SPI1作从机,全双工收发数据。具体连接方式如下:
硬件连线:PA4  —— PA5
      PA2  —— PA7
      PA3  —— PA6

3软件设计
本章教程使用开发板USART2作主机,SPI1作从机,全双工收发数据,具体程序如下:
usart.h文件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 Global typedef */
typedef enum {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void USART2_ReCFG(void);
void SPI1_INIT(void);
TestStatus Buffercmp(uint8_t* Buf1, uint8_t* Buf2, uint16_t BufLength);

#endif
usart.h文件主要进行相关定义和函数声明;
usart.c文件
#include "usart.h"

/*******************************************************************************
* Function Name  : USART2_ReCFG
* Description    : ReInitializes the USART2 peripheral.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2_ReCF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 ENABLE);

    /* USART2  Ck-->A.4   TX-->A.2   RX-->A.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En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High;           /* Clock is active High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 Data is captured on the second edge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Enable;   /* The clock pulse of the last data bit is output to the SCLK pin */
    USART_ClockInit(USART2,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设置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发送和接收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SPI1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SPI1 to be Slave Mode.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PI_StructInit(&SPI_InitStructure);
    SPI_I2S_DeInit(SPI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SPI1 MISO-->PA.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 SPI1 SCK-->PA.5 MOSI-->PA.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通讯方向为双线全双工方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设置SPI为从机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通讯的数据帧大小为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设置SPI的时钟极性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设置SPI的时钟相位为在SCK的偶数边沿采集数据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设置NSS引脚(即片选引脚)的使用模式为软件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LSB;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Buffercmp
* Description    : Compares two buffers
* Input          : Buf1,Buf2:buffers to be compared
*                  BufferLength: buffer's length
* Return         : PASSED: Buf1 identical to Buf2
*                  FAILED: Buf1 differs from Buf2
*******************************************************************************/
TestStatus Buffercmp(uint8_t* Buf1, uint8_t* Buf2, uint16_t BufLength)
{
  while(BufLength--)
  {
    if(*Buf1 != *Buf2)
    {
      return FAILED;
    }
    Buf1++;
    Buf2++;
  }
  return PASSED;
}<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large; text-indent: 24pt;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span>
usart.c文件主要包括三个函数:USART2_ReCFG函数、SPI1_INIT函数以及Buffercmp函数。USART2_ReCFG函数主要进行串口2初始化配置;SPI1_INIT函数主要对SPI1进行从机初始化配置;Buffercmp函数主要进行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的比较。
main.c文件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USART SynchromousMode TEST\r\n");
    USART2_ReCFG();                                                   /* USART2 ReInitializes */
    SPI1_INIT();

    while(TxCnt1<TxSize1)                                             /* USART2--->SPI1 */
    {
        USART_SendData(USART2, TxBuffer1[TxCnt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waiting for sending finish */
        {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
        RxBuffer2[RxCnt2++]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Clear the USART2 Data Register */
    while(TxCnt2<TxSize2)                                             /* SPI1--->USART2 */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RESET)    /* waiting for sending finish */
    {
    }
        SPI_I2S_SendData(SPI1, TxBuffer2[TxCnt2++]);
        USART_SendData(USART2, Tempdata);                               /* Send Tempdata for SCK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
        RxBuffer1[RxCnt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TransferStatus1=Buffercmp(TxBuffer1,RxBuffer2,TxSize1);
    TransferStatus2=Buffercmp(TxBuffer2,RxBuffer1,TxSize2);
    if(TransferStatus1&&TransferStatus2)
    {
      printf("\r\nSend Success!\r\n");
    }
    else
    {
      printf("\r\nSend Fail!\r\n");
    }
    printf("TxBuffer1---->RxBuffer2     TxBuffer2---->RxBuffer1\r\n");
    printf("TxBuffer1:%s\r\n",TxBuffer1);
    printf("RxBuffer1:%s\r\n",RxBuffer1);
    printf("TxBuffer2:%s\r\n",TxBuffer2);
    printf("RxBuffer2:%s\r\n",RxBuffer2);

    while(1)
    {
    }
}
main.c文件进行USART2以及SPI1的数据发送和接收,并将发送和接收数据打印显示。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版并复位,串口打印如下:

网友:
这个模式没用过,学习学习。

网友A:
这个模式之前的时候,没有使用过,我需要仔细消化一下的。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串口的几种模式,都有什么区别?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

这个可以去手册看具体介绍

网友C(2021-03-02):
我在仿真过程中,spi在11和10模式下接收的数据不是usart发送的数据,在00和01模式下就正常,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下图为11模式通信结果

spi在11模式下

spi在11模式下

@RISCVLAR :好的,谢谢
@jvfthvjhgc :你可以去查查SPI配置时时钟极性和时钟相位不同配置模式下的区别, CPOL和CPHA可以组成四种模式,不同模式下SCK时钟和采样时刻不同的,你可以百度具体查一下深入了解一下
@RISCVLAR :我的意思就是当CPOL = HIGH CPHA = 2EDGE 和CPOL = LOW CPHA = 2EDGE时数据会出现图上问题 当CPOL = HIGH CPHA = 1EDGE 和CPOL = LOW CPHA = 1EDGE时通信正常
修改SPI配置里极性、采样时刻看看

网友D(2023-04-17):
USART_SendData(USART2, Tempdata);                               /* Send Tempdata for SCK */
这句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插入这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