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恒流源驱动PT100

楼主(2021-01-26):
运放恒流源驱动PT100

楼主:
这样可以

网友A:
这个电路,如果pt100的线长了,对温度的精度影响比较大

网友B:
不太好的电路,输出电压范围太窄,导线阻抗无法补偿。

网友C:
用3线或4线的PT100,能抵消导线阻抗的影响。

网友D:
建议用集成 芯片,如AD7793,集成了运放、恒流源、基准源、ADC。一个芯片搞定,比用分立器件搭建香多了。

网友E:
MS7793 杭州瑞盟 兼容AD7793 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