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07测评】+ DHT22温湿度检测

楼主(2021-01-26):
DHT22是一种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它以单总线的方式来工作,因此使用它进行温湿度检测比较简单,且节省I/O资源,其检测效果如下图所示。
OLED 屏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DAT---PB11

检测效果图
该引脚输入及高低电平输出的语句定义如下:
#define DHT22_D0_H    GPIOB->BSRE= GPIO_Pins_11
#define DHT22_D0_L    GPIOB->BRE= GPIO_Pins_11
#define DHT22_D0_R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s_11)
将该引脚配置为输出功能的函数为:
void DHT22_IO_OU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10MHz;   //50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读取温湿度的函数为:
uint8_t DHT22_Read_Data(uint8_t *temp,uint8_t *humi)
{
uint8_t buf[5];
uint8_t i;
DHT22_Rst();
if(DHT22_Check()==0)
{
for(i=0;i<5;i++)
{
buf[i]=DHT22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256+buf[1])/10;
*temp=(buf[2]*256+buf[3])/10;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形成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int8_t  senflag;
AT32_Board_Init();
AT32_OLED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AT_START_F407",16);
OLED_ShowString(0,2,"OLED & DHT22",16);
Delay_ms(1000u);
OLED_ShowString(0,2,"T=  C H=  %RH",16);
senflag=DHT22_Init();
if(senflag) OLED_ShowString(112,0,"NO",16);
else   OLED_ShowString(112,0,"OK",16);
while(1)
{
if(!senflag)
{
DHT22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OLED_ShowNum(16,2,temperature,2,16);
OLED_ShowNum(64,2,humidity,2,16);
}
Delay_ms(500u);
}
}

网友A:
希望看到楼主更多的测试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看到楼主更多的测试成果

努力!!!

网友B(2023-08-15):
你好,可以咨询你一些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