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GPIO口设置问题.

楼主(2021-01-26):
在GPIO口设置中,先打开端口的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但是在用完后,是否需要把这个口的时钟关闭呢?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DISABLE);

网友A:
为啥要关闭,你用一次就不用?

网友B:
这个io需要一直使用的话,来回切换时钟的开启和关闭没有必要。一般只有进去低功耗的时候才会关闭。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明白了,如果短时间还用,就不用关闭,在睡眠前关闭就可以.

网友C: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代码,为什么要关闭一下,再打开呢?不理解的。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看来还能这样操作。

网友E:
对,你的方法很对,就那样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