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AutoGen Studio 中CAN 配置项Interrupt enable mask

楼主(2021-01-26):
AutoGen Studio 2.2.1中CAN 配置项Interrupt enable mask 只能配置0~0xFFFF,这是不是有bug?

网友A:
AutoGen是哪一版本的?

网友B:
该问题已在2.2.2版已经解决,点击帮助菜单的检查更新,更新到2.2.2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问题已在2.2.2版已经解决,点击帮助菜单的检查更新,更新到2.2.2版即可

更新连不上服务器。官网找了没有2.2.2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连不上服务器。官网找了没有2.2.2版本的

官网已更新2.2.3版本,CAN 配置项Interrupt enable mask已改成宏使能配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