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无法从FLASH启动

楼主(2021-01-26):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版,将BOOT0设置为1,BOOT1设置为0时可以从ISP串口下载程序并且能进行SW连接,但调试后程序不运行。就很纳闷,按道理将BOOT0设置为0时才能进行SW调试吧,然而却不行。

楼主:
BOOT0在为1的情况下,KEIL调试能够读取芯片信息,B0OT0为0就不行

楼主:
会不会是芯片问题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我利用STM32Cube生成代码,生成时注意一定要配置好调试方式,否则无法在BOOT0=0的情况下调试。
BOOT0=1,BOOT1=0的情况下只能下载程序,利用ST LINK的SW线或者使用串口ISP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