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PLC有什么功能和特点

楼主(2021-01-26):
PLC有什么功能和特点

网友A:
PLC有什么功能和特点

PLC的功能
逻辑控制,定时控制,计数控制,顺序控制
数据采集、存储与处理功能
输入/输出接口调理功能。具有数模转换功能
通信、联网功能
人机界面功能(工业触摸屏)
编程、调试等
PLC的特点
可靠性高
丰富的I/O接口模块
采用模块化结构
运行速度快
功能完善
编程简单,易于使用
系统设计、安装、调试方便
维修方便,维修工作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