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PLC的扫描周期过程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1-01-26):
(无正文)

网友A:

PLC在程序扫描周期中重复执行。最简单的扫描周期包括三个步骤:
读取输入
执行程序
写入输出
程序按顺序逐条被执行,通常情况下执行时间是固定的,但是如果存在一些远程I/O设备,那么通信所消耗的时间可能会被PLC系统引入不确定性。
随着PLC越来越先进,一些方法被开发出来用于改变梯形图的执行顺序,这种强化的编程方式可以被用于节省高速过程的扫描时间;例如,程序中的初始化部分可以从那些需要高速执行的部分中分离出来。更新的PLC支持程序执行和I/O扫描同步执行。这意味着I/O数据在后台被更新,逻辑读写操作在逻辑扫描期间被执行。
当PLC的扫描时间过长时,可以采用一些特殊的I/O模件来实现可预测的性能。当扫描周期过长时,PLC无法精确探测旋转脉冲,这时可以采用精确时间模件,或者是计数模件。这允许一个相当缓慢的PLC仍然能够正确地解释计数值并控制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