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可编程逻辑继电器(PLR)与PLC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1-26):
(无正文)

网友A:

可编程逻辑继电器(PLR)或智能继电器的小型产品变得越来越普遍和被接受。这些与PLC相似,用于轻工业中,仅需要几个I / O点,并且需要低成本。这些小型设备通常由几个制造商以相同的物理尺寸和形状制造,并由大型PLC的制造商掌握商标,以填补其低端产品范围。其中大多数具有8到12个离散输入,4到8个离散输出以及最多2个模拟输入。大多数此类设备都包括一个邮票大小的小型LCD屏幕,用于查看简化的梯形逻辑(在给定的时间仅显示程序的一小部分)和I / O点的状态,通常这些屏幕都伴随着一个4向摇杆按钮,再加上四个单独的按钮,类似于VCR遥控器上的键按钮,用于导航和编辑逻辑。大多数工具都有一个小插头,用于通过RS-232或RS-485连接到个人计算机,这样程序员就可以使用简单的Windows应用程序进行编程,而不必为此目的而使用微型LCD和按钮设置。与通常是模块化且可扩展的常规PLC不同,PLR通常不是模块化或可扩展的,但其价格可能比PLC低两个数量级,并且它们仍提供可靠的设计和确定性的逻辑执行。
在远程位置使用的PLC的一种变体是远程终端单元或RTU。RTU通常是一种低功耗,坚固耐用的PLC,其关键功能是管理站点与中央控制系统(通常为SCADA)或某些现代系统中的“云”之间的通信链接。与使用高速以太网的工厂自动化不同,与远程站点的通信链接通常基于无线电,并且可靠性较低。为了解决可靠性降低的问题,RTU将缓冲消息或切换到备用通信路径。缓冲消息时,RTU将为每条消息加上时间戳,以便可以重建站点事件的完整历史记录。RTU是PLC,具有广泛的I / O,并且可以完全编程,通常使用许多PLC,RTU和DCS通用的IEC 61131-3标准中的语言。在偏远地区,通常将RTU用作PLC的网关,其中PLC执行所有站点控制,RTU管理通信,时间戳事件并监视辅助设备。在只有少量I / O的站点上,RTU也可以是站点PLC,并且可以执行通信和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