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PLC 开关信号值的传递过程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1-01-26):
PLC 开关信号值的传递过程是什么样的

网友A:
PLC 开关信号值的传递过程是什么样的

输入/输出单元
PLC的输入/输出接口单元包含两部分:与被控设备相连接的接口电路、输入和输出的映像寄存器
输入单元接收来自用户设备的各种控制信号,外部接口电路将这些信号转换成CPU能够识别和处理的信号,并存到输入映像寄存器。运行时CPU从输入映像寄存器读取输入信息并结合其它元器件最新的信息,按照用户程序进行就算,将有关输出的最新计算结果放到输出映像寄存器,输出映像寄存器由输入点相对应的触发器组成,输出接口电路将其由弱电控制信号转换成需要的强电信号输出,以驱动被控设备的执行元件。
输入端和输出端是靠光信号耦合的,在电气上完全隔离,因此输出端的信号不会反馈到输入端,也不会产生地线干扰或其他串扰。
数字输入信号
输入继电器(I)位于PLC储存器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其外部有一对物理的输入端子与之对应,该触点可用于接收外部的开关信号。
每个输入继电器都对应有一个映像寄存器,在每个扫描周期的开始,PLC对各输入点进行查阅,并把采样值通过输入继电器送到输入映像寄存器。PLC在接下来的本周期各阶段不再改变输入映像寄存器中的值,直到下一个扫描周期的输入采样阶段。
数字输出信号
输出继电器位于PLC储存器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其外部有一对物理的输入端子与之对应,可作为控制外部负载的开关信号。
在每个扫描周期的输入采样、程序执行等阶段,并不把输出结果信号直接送到输出继电器,只是送到输出映像寄存器,只有在每个扫描周期的最后阶段才将输出映像寄存器中的结果同时送到输出锁存器,对输出点进行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