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1-26):
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PLC是采用"顺序扫描,不断循环"的方式进行工作的,即PLC运行时,CPU根据指令步序号作周期性循环扫描,如果无跳转指令,则从第一条指令开始逐条顺序执行用户程序,直到程序结束,然后在重新回到第一条指令,开始下一轮扫描,每次扫描过程中还要完成对输入信号的采样还有输出信号的刷新。
PLC的扫描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输入采样,程序执行,输出刷新,并进行周期性循环。
输入采样阶段:PLC在输入采样阶段,首先以扫描的方式按顺序将所有暂存在输入锁存器中的输入端子的通断状态或者输入数据读入,并将其存入各自对应的输入状态寄存器中,即输入刷新。随即关闭输入端口,进入程序执行阶段。在程序执行阶段即使输入状态有变化,输入状态寄存器的内容也不会有变化。改变了的输入信号只能在下一个扫描周期的输入采样周期阶段才能被读入。
程序执行阶段:PLC按用户程序指令存放的先后顺序扫描 执行每条指令,所需的执行条件可以从输入状态寄存器和当前输出状态中读入,经过相应运算以后,其结果在写入输出状态寄存器中。所以,输出状态寄存器中所有的内容都可以随着程序的执行而改变。
输出刷新阶段:当所有的指令都执行完毕以后,输出状态寄存器的通断状态在输出刷新状态阶段送至输出锁存器之中,并通过一定方式(继电器,晶体管,或晶闸管)输出,驱动相应的输出设备工作,这就是PLC的工作过程。
经过这三个阶段,完成一个扫描周期,对于小型PLC,由于采用了集中输入和集中输出的方式,使得在每一个扫描周期,只对输入状态采样一次,对输出状态刷新一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系统的响应速度。但却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使得可靠性大大增强。另外,PLC几毫秒或者几十微秒的延迟对于一般的工业控制系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