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PLC系统开发流程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1-01-26):
PLC系统开发流程是什么样的

网友A:
PLC系统开发流程是什么样的

明确系统的控制要求
系统要求3个按钮控制正反转和停转,并且要求对电动机进行过载保护,另外正反转自锁和互锁
确定输入输出设备,并且为其分配相应的I/O端子
绘制系统控制线路图
主电路、控制电路
编写PLC控制程序
正转控制、反转控制、停转控制、过载保护
程序调试
安装系统控制线路,并且进行现场调试
程序调试好之后,现场调试。(硬件问题&&软件问题)
系统投入运行
试用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