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并行还是嵌套?在C语言编程用if语句时,你会怎样写 成都...

楼主(2021-01-26):
在用C语言编程的时候不知道你喜欢怎么用if语句,是这样吗?
方式1,并行判断:
If(条件1)
{…… }
If(条件2)
{…… }
If(条件3)
{…… }
还是这样?
方式2,嵌套:
If(条件1)
{…… }
  { If(条件2)
{…… }
     { If(条件3)
{…… }
}
}
可能你会问,这两种方式不是一样的吗?
其实不一定。
    对于简单的关系还好说,但是逻辑复杂的情况下,要是你写程序的时候脑袋不清楚,互斥分类不准确,那么方式一是很容易出错。所以,假如条件1、2、3有重合的地方,那么用并行的方式不错,假如是互不重合的互斥关系的时候,建议你优先用嵌套的方式,这样其实可以避免很多时候的粗心大意。
    那么用嵌套编写的时候,怎么个步骤才好呢?
图 1这样使用if的方式,不仅是在语法上,更主要在思维上有更多的好处。
以上简单的分享,全文完。

网友A:
没有用else if?
if(a<b){}
else if(a==b){}
else{}

网友B:
我一般用状态机,然后各种if--else--

网友C:
为了代码的效率 当然是 else 了 只要一个条件成立了 后面的就不用执行了

网友D:
当你用到很多if-else的时候,就需要想一下是不是需要改善程序架构了。

网友E:
嵌套层数多了,PC还好说,mcu就瞎了,层数多了,直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