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单片机每个接口功能

楼主(2021-01-26):
瑞萨单片机每个接口功能

网友A:
不明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我比较想回答楼主的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单片机每个IO口功能是什么,比如输入,输出,AD口,DA口,串口中断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每个IO口功能是什么,比如输入,输出,AD口,DA口,串口中断等等

看你用的哪个系列,硬件手册中有详细的端口功能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