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检测电流的一个疑问

楼主(2021-01-26):
输出恒流源,负载电阻的变化导致差分运放输出电压有一些变化,求指点下这是运放上哪个参数导致的?

网友A:
原因如楼上所分析。另这种方式想要比较精确的检测电流是有难度的,电阻需要匹配。实际使用可以用个几毛钱的INA199类似器件,简化电路,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压有变动,导致电阻R2上的电流跟着变动,而牽动IR4。Ibn电流由VCC往经-in端向外流出(LM358是流出)。 ...

懂了,谢了

网友C:
你仿真所用的源是电流源吧?
这样就导致共模电压有很大变化了,而LM358的共模抑制比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仿真所用的源是电流源吧?
这样就导致共模电压有很大变化了,而LM358的共模抑制比并不高。 ...

是的,共模电压有很大变化,看样子LM358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共模电压有很大变化,看样子LM358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

不一定,可能只是你仿真的模型有问题。
或者,根本就不需要使用“高端检测”。

网友D:
正好我也喜欢研究高端电流采样

网友D:
vo的相对变化率

网友D:
当R8由0-10欧

结论:用理想运放去分析,变化趋势与仿真软件相同。
当r8由0到10,vo由大逐渐变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好我也喜欢研究高端电流采样

抑制比极高

网友D:
这个电路需要高共模电压的运放

看成需要高共模抑制比运放了,如果运放使用输入端供电,确实需要轨到轨运放,另外lm358不太适合小电流检测因为自身漏电流大。
不需要

网友D:
你贴的图,运放反相端电压达到vcc。
很多pnp输入的运放不行的,例如lm3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可能只是你仿真的模型有问题。
或者,根本就不需要使用“高端检测”。 ...

为了共地只能高端检测,低端检测共模电压就没这么高了

网友F:
R1 R3是要给基准吗?
试试单独加一个电压源  如果是现在的接法,基准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电路性能就这样,叶仔已经分析。前几楼那个是TI公司的INAxxx。
不过现在用LM358的输出误差算是不错的, ...

恩,如果用INA仿真的话性能好很多。估计这个电路性能就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共地只能高端检测,低端检测共模电压就没这么高了

系统有3个可能需要“共地”的元素:
1是“源”;
2是负载‘
3是检测电路。

想问一下楼主是需要这3者同时共地?
且“源”的输出电压是有很大变化的?
且“源”的最低电压可能小于5V(或3V)?
且“源”不可用于检测电路的供电?
只要上述问题不全部“是”,就应该是一个可以廉价且简单的解决。

网友G:
你这个电路共模抑制比太低,还是用专用的high side电流监测芯片吧,就是11楼说的那种,很多厂商都有,完全满足你的需求,自己捣鼓这种通用电路没前途的。

网友H:
高端,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有3个可能需要“共地”的元素:
1是“源”;
2是负载‘

3者都得共地,源假设是恒流源,源和检测电路电源只是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R1 R3是要给基准吗?
试试单独加一个电压源  如果是现在的接法,基准会变

基准应该在单电源的时候需要。上面分析的挺有道理,共模电压的变化导致运放输出电压的微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