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国外一高压升压电路的神奇现象

楼主:
模仿国外某高压电路发现不能正常升压,例如设置800V,实际只能到500V,而且还在反复跳动,用示波器看是带载(万用表)时波动很大。偶然把变压器次级两脚交换焊接到板上可以正常工作,而交换初级的引脚没有效果,不知为什么?现在是把变压器直接倒过来焊接。怀疑是磁芯残留的磁问题,所以把变压器拆下用5V直流电压加到次级上10S左右,再焊接回去发现可以正常工作了(没用交换次级引脚),但是开关机几次又升不上去了。高压电路为5V供电,运放为正负3.3V供电。设置电压引脚接到MCU的DAC输出。测量原装板的DAC发现是线性上升的,从0-1.8V大约6S,另外还通过ADC实时监控反馈电压,当监测到高压掉了很低时,DAC也会跟着下降。我改了电路也学着写了一段相似控制的代码却还是无法正常升压。

网友A(2021-01-27):
倍压整流画错了,800V都不需要倍压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压整流画错了,800V都不需要倍压整流

原装电路板就是这么画的,而且理论分析也是合理的

网友B:
减小R14试试
或降低最大占空比

网友C:
http://www.**/article/83/116/2010/20100911223042.html

慢慢研究  这个玩意没做过

网友D:
问下这本书叫啥?

楼主:
倍压电路的拓扑有很多种,不能按图索骥。而且一般来说倍压电路分析都不难,具体电路具体分析下就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小R14试试
或降低最大占空比

这个方法很早就试过是可以的,但是功耗增加很多,这个是干电池供电产品,需要考虑功耗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原着:日本鬼子,见城尚志丶高桥久。大概你买不到。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