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单片机HC32F003/005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21-01-26):
华大单片机HC32F003/005在做硬件设计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1.RESET引脚可以复用为带上拉的GPIO数字输入端口,外围的复位电路建议保留;

2.P27与P31上电时默认为SWD调试功能,未复用为GPIO端口时一直是高电平

3.P35与P36为芯片UART烧写端口(不可改变),当芯片加密锁死后可以通过UART对芯片进行操作,这两端口建议在设计中接出;

4.P35上电后有9.2ms左右的高电平脉冲,如果此脉冲对产品的功能有影响,建议设计时不要选此引脚为输出。

5.其余IO引脚上电后为高阻态,在程序初始化中可以设置为其它的方式。

网友A:
楼主很用心啊,让我少入不少坑

网友B:
这些事项在手册中有提醒吗?

网友C:
9.2ms肯定是楼主示波器实测出来的。
MCU上电后会等10ms左右UART烧写命令,如果等不到命令再转到用户程序执行。因此10ms 内P35与P36为配置为UART模式。
楼主这几点写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