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3 AD转换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楼主(2021-01-26):
HC32F003用户手册中P451中寄存器ADC_CR0中的BIT10,BUFEN是ADC输入信号放大器控制,打开的时候,外部信号通过放大器放大后与ADC相连,用于高阻信号,请问经过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是1吗?仅做信号阻抗变换?

网友A(2022-12-08):
你可以看看手册的,一般这种倍数问题手册都会有提到

网友B:
估计是得有放大倍数吧,不然小信号采集不到的

网友C:
放大倍数是不是你来控制和配置的啊

网友D:
你看看这个子函数之中是否有倍数设置呢?

网友E: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种参数应该可以设置才对

网友F:
PGA 可设置,手册里面有

网友G:
手册肯定会说明放大倍数的

网友H:
是芯片内部的放大器是么?

网友I:
不理解,我觉得会有信号放大功能

网友J:
有没有可能这个不是放大,是个信号射随器

网友K:
话说,芯片这部分的数据没有写么?

网友L:
按理来说应该有放大系数,不然小信号怎么采集啊,自己外置个运放配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