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国产超低功耗华大单片机HC32L136开发板上手入门

楼主:
今天介绍下国产超低功耗华大单片机HC32L136开发板上手后的入门操作。HC32L136开发板(如下图所示)分为板载调试模块(左半部分)和MCU开发电路(右半部分)。二者中间通过邮票孔相连,如果将板子从中间掰开,板载调试模块就可以当一个CMSIS-DAP的仿真器来使用。此开发板的主芯片为华大半导体HDSC的HC32L136K8TA,64PIN LQFP封装、64K Flash、8K RAM 超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21-01-26):
一、准备工作
我们可以到华大半导体官网上下载专区下载HC32L136_SDK应用开发套件。如下图所示。这个套件中包含了HC32L136芯片的数据手册、用户手册、集成开发环境支持包、开发板原理图、库文件及样例、用户开发手册、仿真器编程器软件及使用说明、最小开发工程模板和应用笔记。(如果想找更多的应用例程可以加群164973950)将下载好的应用开发套件解压备用。

楼主:
二、驱动安装
通过在板调试模块实现编译器和烧录器功能时,需安装虚拟串口驱动。大多数的情况下电脑可以自行驱动起来。驱动不成功可以安装虚拟串口驱动 cdc drivers,以 Windows7_x64 为例,按以下步骤安装:

1. 打开虚拟串口驱动存放目录,选择 cdc drivers/win7/x64,点击 dpinst_x64.exe,选择【是】进入下一步;

2.选择【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I)】进行安装;

3. 通过 micro-USB 线将开发板与电脑连接,正确安装驱动后会在端口(COM和LPT)下面会显示HDSC CMSIS-DAP Communications Port(COM X)。

三、支持包安装
以MDK为例,在集成开发环境支持包的文件夹下找到MDK_IDE文件夹,双击HDSC.HC32L136.1.0.0.pack文件,芯片的MDK支持包会自动安装到MDK的相应目录中。

☆☆☆☆☆☆☆☆☆☆☆☆☆☆☆☆☆☆☆☆☆☆☆☆☆☆☆☆☆☆☆☆☆☆☆☆☆☆☆☆☆☆☆☆☆☆☆☆☆☆☆☆☆☆☆☆

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其余具体使用欢迎加群164973950交流。

国产低功耗华大单片机主力型号如下:

HC32F003 HC32F005 HC32L110 HC32F030 HC32L136 HC32M140 HC32F146 HC32L150 HC32L156

芯片相关资料下载链接:https://blog.csdn.net/lvk/article/details/85260690

☆☆☆☆☆☆☆☆☆☆☆☆☆☆☆☆☆☆☆☆☆☆☆☆☆☆☆☆☆☆☆☆☆☆☆☆☆☆☆☆☆☆☆☆☆☆☆☆☆☆☆☆☆☆☆☆

四、例程调试
我们以HC32L136的LCD DEMO程序为例来介绍如何进行项目的编译及仿真调试。双击打开\HC32L136_SDK\驱动库及样例\HC32L136_DDL_Rev1.0.0\HC32L136_DDL_Rev1.0.0\example\lcd\lcd_mode\MDK 文件夹下的 lcd_mode.uvprojx 工程文件。在工程中点击魔法棒,选中Device选项,在其中选中HC32L136K8TA。如下图所示。

选中Debug项,在Use中选中CMSIS-CAP Debugger,点击Settings.

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在Debug项Port:选SW,SW Device中可以看到SWDIO中会出现芯片的相应信息。

在此界面选中Flash Download项会进入到芯片的Flash文件设置,进入后可以看到相应芯片Flash型号,如果没有显示,或是显示错误可以点击Add时行添加。所有信息到正确后点击OK关闭设置。

点击下图所示Rebuild图标对工程进行编译。

编译完成如下图所示:

点击下图所示图标就可以把程序到开发板的芯片中并进入仿真状态。

进入仿真状态后点击下图图标可以调出外设的寄存器进行仿真观察。

点击下图的图标就可以对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工程进行仿真。

我们点击全速运行,会看到开发板上的LCD会1235四个数字,程序功能正常。

以上就是关于国产超低功耗华大MCU HC32L136开发板上手入门的介绍

网友A:
很不错的入门知识,学习了

网友B(2022-05-09):
谢谢你的介绍

网友C:
这是新出的开发板吗?

网友D:
代码开源了吗

网友E:
这个板子真不错。

网友F:
超低功耗?

网友G:
可以到多低的功耗呢

网友H:
HC32L136开发板功能怎么样

网友I:
HC32兼容stm3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