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不知道有没有RISC-V单片机开发的视频教程

楼主(2021-01-26):
就是从0开始建立工程,然后添加文件,到完成第一个Blink程序。
然后再一步一步完成各个外设的演示。
最后来几个组合项目。

网友A:
我也找过,没找到,感觉是没有的。
虽然用cortex-m开发的经验可以搞部分xx32v系列的开发,但是总体来说risc-v的生态现在还是不太行。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7286-1-1.html?_dsign=f44376cc      这个不是文档教程吗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7572-1-1.html?_dsign=e53c0f87  这个是所有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7572-1-1.html?_dsign=e53c0f87  这个是所有的例程。

嗯, 这些教程非常棒,如果再做一套对应的视频版本的就更给力了,可以放B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这些教程非常棒,如果再做一套对应的视频版本的就更给力了,可以放B站 ...

呵呵,简单的问题被想复杂了,这个IDE比MDK新建工程要简单几个数量级,新手也分分钟可以搞定,基本没有什么东东需要设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找过,没找到,感觉是没有的。
虽然用cortex-m开发的经验可以搞部分xx32v系列的开发,但是总体来说risc ...

跟STM或者GD32差不多,外设是一样的,IP核你不要管他,就当ARM的核用就是了,另外就是这货的中断嵌套只有一层,用的时候注意一下,GD32VF103没有中断嵌套(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仿真速度比arm稍微慢一点点,下载的时候速度不快,不过用户可以接受。

网友D(2021-06-22):
习惯了一种芯片之后,在做其它会容易上手很多,但其中也确实有蹩脚的地方

网友E:
http://www.mounriver.com/help
MRS官网->帮助中心->视频教程里就有CH32V103,CH573开发演示视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www.mounriver.com/help
MRS官网->帮助中心->视频教程里就有CH32V103,CH573开发演示视频。 ...

这个不错,总是错过,没发现呢

网友G:
还是希望出一个简单的入手课程,每次新环境都很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