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评测】AC7811开发板开箱报告

楼主(2021-01-27):
收到Autochips评测活动的板卡,我的第一印象是,喔,是拼板啊,AutoChips的标志真明显,一块MCU板,一块电机驱动板,应该可以直接掰开使用,中间使用34-PINIDC排线相连,拍张照片:
MCU采用的是AutoChips AC7811OBGE,其参数
Core ARM Cortex-M3, 100 MHz
Memory 32 kB RAM, 128 kB ROM
Clock & Power 2.7 V .. 5.5 V, 100 MHz
Communication SPI, I2C, UART, CAN
Timer/Counter/PWM 2 x 32-bit Timer, 6 x 16-bit Timer, 4 x 16-bit
Analog 16-channel 12 bit ADC
I/O & Package -40 °C .. 125 °C, 80-QFP
从原理图上看,接口还是相对丰富的,UARTIICSPI都有。
只是这些接口用起来还需要自己焊接插座,手边正好有一个SPI的屏和一个IIC的温感,可以考虑做一个随温度变化的电机控制
查找网站资料,下载了一堆工具和源程序,而且找到了下图,是不是看起来比较清晰呢。
上图右上角有个单独的12V电源输入,是专供电机输出驱动的,接了电之后单纯驱动板上似乎没有指示灯什么,略有些不方便。

左上角的电源输入没有焊接,应该意味着可以直接用板上其它电源输入带动MCU板,不过可能是物流的原因,我收到的时候,mini usb口已经彻底被压扁了,内部塑料也发生变形。
看起来不太像能用钳子修好,直接拆掉usb座,直接焊上一根usb线(可惜没有拍照)。附上miniusb的线序定义如下:
1 VBUS
2 D−
3 D+
4 接地
5 接地
直接按板子上标识线焊接红白绿黑就行了,焊盘间距还是足够大的,焊接本身并不困难,但没想到,板上不直接用线是很有道理的,就在使用第一次的时候,线把焊盘拽掉了
按照介绍把D5旁边的焊盘
短接一下,可以供电了
没有输出还是不方便调试,和杰发科技联系了一下,同意给我换一块,旧的板卡已经寄走,新的板卡应该已经快到了。
受论坛催促,先发一个开箱,到了以后再发后续吧。

网友A:
其实焊接一个座子就好了,或者焊接线之后,打胶 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焊接一个座子就好了,或者焊接线之后,打胶 就好多了

是啊,就是偷懒了。。。

网友B:
绿油刮开,飞线其实也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