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升压IC PWM声音问题

楼主(2021-01-27):
目前发现4脚输入PWM信号会导致电感啸叫。如果4脚常为H就不会。请问这个原因是什么?要怎么解决?

网友A:
不了解,这样不会有频闪吗?要不从反馈脚想办法吧,用右边那个图。

@Siderlee :早期的胶片电影都是24HZ的
电脑屏幕刷新60hz就看不出来了

楼主:
换了一体电感还是一样啸叫

网友B:
PWM频率多少?提高PWM频率试试

网友C:
33 47uH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频率多少?提高PWM频率试试

目前PWM频率是244HZ,改用110KHZ声音改善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这样不会有频闪吗?要不从反馈脚想办法吧,用右边那个图。

够快,人是看不出来的,就好比电影视频是由一张张图片组成一样的道理

网友C:
拍个实物来看看
你用的哪种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PWM频率是244HZ,改用110KHZ声音改善85%

244Hz太低了。根据芯片手册,提高到一个合适的频率

网友D:
1、 你要考虑 电感的感值, 还有功率转换的 输出的电流   电感上的饱和电流,  2、但你的pwm=H 没有问题, 确信不是C130 引起? 纹波太大,

网友E:
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 纹波电流大了自然会响 解决办法是并个容量大10~20倍的铝电解

网友F:
这是 PWM 信号的频谱:
载波信号(方波)频率:110 KHz
调制信号(余弦)频率:55 Hz

由此可以看出,只要使用 PWM 控制 CE 端的方式,
在音频范围内总会有谐波分量,因而必然有噪声。
而在电感机械谐振频率上会更加明显。

解决方法:
① 将 PMW 载频提高到 20 KHz * 10 倍 = 200 KHz 以上。
② 如果 PWM 调制信号不是余弦(通常为直线)函数,改成余弦信号,以免产生更多的谐波。
注意余弦信号的频率仍会因调制而产生谐波,这些谐波的频率应控制不与电感机械谐振频率发生共振。
③ 如果上述措施仍不能得到满意的效果,改为 PWM 滤波后加到 FB 信号的方式(参考 2 楼),
从而根绝电感噪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 PWM 信号无任何约束。代价是增加 1~2 个电阻和电容。

网友G:
50KHZ试试,PWM太低了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