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Lattice CrossLinkNX软件开发入门分享之(1)-创建第一个新工程

楼主(2021-01-27):
作者:Hello,Panda
本入门分享一共三篇,目的是为了帮助新手利用Lattice Radiant Software创建第一个新工程、使用在线调试器和使用RSIC-V软核。基本的软硬件配置如下:
(1)   软件开发平台:Lattice Radiant Software 2.0.1.281.2和Lattice
Propel1.1。
(2)   评估板:CrossLinkNx Base(编号YSPL0010A,公司自制)
(3)   器件  :LIFC-40-7MG121C(ES器件)
(4)   调试器:Lattice HW-USBN-2B
1        创建第一个工程
本章介绍如何创建第一个CrosslinkNX工程。
1.1  创建新工程
目标:创建一个新工程,使用内部的osc产生50MHz的时钟作为系统的工作时钟,利用计数器产生50Hz的方波,生成bit文件并将bit文件烧写到SPI Flash中。
Step1:打开 Radiant软件,选择File->New->Project。
图1 创建新工程界面
Step2:选择工程路径和工程名,这里命名为wave_50hz。
图2 选择新工程路径和命名
Step3:一路下一步,根据自己用的芯片选择器件,我的板子上是LIFCL-40-7M121C,如下图
图3 选择器件
Step4:一路下一步,直到工程创建完毕。
1.2  添加和编译文件
一个完整的工程,至少具备顶层文件、约束文件和若干IP,本例生成一个简单的50Hz方波,因此需要一个OSC IP来产生时钟、一个约束文件来指定IO[使用内部时钟,时钟约束文件已经自动产生,因此不需要在约束文件里面特别指定]、一个顶层vhd文件。
1.2.1         生成OSC IP
Lattice CrossLinkNX FPGA内部有一个450MHz时钟单元,通过IP来例化调用。
Step1:选择IP Catalog,双击OSC IP核,并将之命名为sys_osc。
图4 生成OSC IP
Step2:选择Next,配置HFCLK Divider参数为9,点击Generate。
图5 配置OSC IP
1.2.2         编写顶层文件
Step1:在File List下,选择input File->Add->New File建立一个新文件,选择类型为Verilog Files,命名为wave­_50hz_top,点击new完成创建。
图6 创建HDL文件
图7 选择新创建文件属性
Step2:编写文件
为形成良好的编码习惯,一个verilog文件里面需要包含注释、仿真精度和实体模块等信息,本文件例化之前生成的sys_osc,并编写产生方波的文件,示例如下:
//------------------------------------------------------------
//File Name: wave_50hz_top
//
//Project  : top moudle ofgenerate 50Hz sqrt wave
//
//Module   : top
//
//Content  : none
//
//Description : 50MHz clock generate by intel OSC
//
//Spec.    : none
//
//Author   : Hello,Panda
//------------------------------------------------------------
//History :
//20200804: V1.0 -Initial Creation
//------------------------------------------------------------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wave_50hz_top(
       output wire                                     o_wave_50hz  //output port
);

reg                    [15 :0]                     r_chip_cnt   = 16'd0 ;
reg                                               r_chip_rstn = 1'b0  ;
reg                    [9 :0]                      r_low_cnt  ;
reg                    [9 :0]                      r_high_cnt  ;
reg                                               r_wave   ;

wire                                              w_chip_clk_50m;

/***************************************************************/
//part1:osc genrate clock
/***************************************************************/
sys_osc u_sys_clk_inst(
   .hf_out_en_i                        (1'b1                  )
  ,.hf_clk_out_o                       (w_chip_clk_50m        )
);
always @ (posedge w_chip_clk_50m)
begin
        r_chip_cnt <= (&r_chip_cnt) ? r_chip_cnt : (r_chip_cnt + 1'b1);
        r_chip_rstn <= (r_chip_cnt >= 16'd32768)? 1'b1 : 1'b0;
end
/***************************************************************/
//part2:generate wave
/***************************************************************/
always @ (posedge w_chip_clk_50m)
begin
    if(~r_chip_rstn) begin
         r_low_cnt <= 10'd0;
      r_high_cnt <= 10'd0;
      r_wave     <= 1'b0 ;
       end
       else begin
         if(r_low_cnt >= 10'd999) begin
               r_low_cnt <= 10'd0;
               r_high_cnt <= (r_high_cnt >= 10'd999) ?10'd0 : (r_high_cnt + 1'b1);
         end
         else begin
               r_low_cnt <= r_low_cnt + 1'b1;
               r_high_cnt <= r_high_cnt ;
         end

         r_wave <= (r_high_cnt >= 10'd499) ? 1'b1 : 1'b0;
       end
end

assign o_wave_50hz = r_wave;

endmodule

备注:50Hz频率的周期为20ms,50MHz的周期为20ns,即需要计数器计满1000*1000个节拍为20ms。
Step3:添加wave_50hz_top为顶层文件
右键inpl_1选择Set Top level Unit,将wave_50hz_top指定为顶层文件。
图8 设置顶层文件
1.2.3         编写约束文件
本例中约束文件包括IO、使能JTAG和使能MASTER_SPI_PORT原语。约束文件既可以先行写好添加,也可以通过综合以后在Device Constraint Editor、Timing ConstraintEditor等图形界面添加,本例选择第一种,约束文件的语法请参考Lattice的官方文件,也可在软件Tools->Source Templates里看到一部分。
Step1:新建一个Post-Systhesis约束文件,命名为wave_50hz.pdc,点击new。
图9 创建约束文件
Step2:编写约束
(1)   指定IO:指定IO引脚号为G1,电平标准1.8V LVCMOS和其他属性;
(2)   使能JTAG:使能JTAG;
(3)   使能MASTER_SPI_PORT,并指定其工作时钟频率为3.5MHz。
ldc_set_location -site {G1}[get_ports o_wave_50hz]
ldc_set_port -iobuf{IO_TYPE=LVCMOS18H SLEWRATE=SLOW} [get_ports o_wave_50hz]
ldc_set_sysconfig{MASTER_SPI_PORT=SERIAL BOOTMODE=SINGLE CONFIGIO_VOLTAGE_BANK0=1.8CONFIGIO_VOLTAGE_BANK1=1.8 MCCLK_FREQ=3.5 CONFIG_IOSLEW=FAST}
ldc_set_sysconfig{JTAG_PORT=ENABLE}
1.3  布局布线和导出文件
点击Export Files按钮,软件可以一键完成综合、布局布线、生成bit文件等工作。
1.4  Bit文件下载
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下载到FPGA的配置SRAM,掉电即丢失,适合调试时使用。一种是烧写到SPI Flash进行程序固化,上电加载到FPGA运行。
首先,点击Tools->Programer按钮,进入烧写工具界面。
1.4.1         下载到FPGA SRAM
如下图所示,双击Target Memory或Operation下面的复习项弹出配置菜单,根据实际硬件情况选择JTAG的类型、选择Target Memory为SRAM是,File Name选项指定到bit文件所在位置,Port Interface选择为JTAG,Acess Mode选择为Direct Programing,Operation为Fast Configuration。
图10 下载到FPGA SRAM配置界面
点击绿色的下载按钮,等待下载完成,完成后下方的output栏会提示successful。
1.4.2         固化到SPI Flash
将bit文件固化到spi flash,首先应将其下载到fpga的sram使能MASTER_SPI_PORT使JTAG2SPI命令可以正常工作。烧写到SPI Flash的文件既可以是bit文件,也可以是mcs文件,本例选择直接烧写bit文件。
如下图所示,选项如下:
(1)   Target Memory:Extern SPI Flash Memory ;
(2)   Port Interface:JTAG2SPI;
(3)   Operation:Erase,Program,Verify;
(4)   Programming File路径指向bit文件所在位置;
(5)   选择SPI Flash的型号;
(6)   根据bit文件的大小设置烧写到Flash的起始地址。
设置完成后点击绿色的下载按钮,等待下载到SPI Flash完成,output栏会提示进度和完成状态。
图11 固化到SPI Flash配置界面
1.5  功能确认
用示波器测量输出引脚,可以看到频率为50Hz,幅度为1.8V的方波。
图12 功能确认
第一节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欢迎查看下一阶:使用在线调试器Reveal Inserter。同时也欢迎大家加入微信公众号和QQ讨论群共同交流或获取相关的资料和工程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