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评测】+ AC7811电机开发板初体验

楼主(2021-01-27):
拿到AC7811电机开发板也有2个星期了,可是没有电机。就想着拿到电机再动手。毕竟之前不是玩过AC7811的一个单独的DEMO板么~对它的开发环境及SDK啊,都是齐全并比较熟悉的。这一等就尴尬了~~在咸鱼上买了个,麻蛋,没想到时坏的。白白折腾了一星期时间。
没法,昨天下单在野火那买了个无刷的24V的,我还担心要不要修改啥的呢~貌似杰发那边说,当时设计的就是12V的。
另:板上一个电感裂了,但是线没断,先用着~不管这么多了。先动手吧。
本次的电机开发主板,还是AC7811,AC7811支持宽电压范围2.7~5.5V。看原理图,当时估计杰发考虑了5V和3.3V 2选1的方案。但板子上
实际仅焊了5V的电路。这样做其实还是给在线调试带来了些麻烦~仿真器一般都是3.3V电压,插在座子上,就会导致仿真器的3.3V与板子的
5V连在一起,从而导致仿真器不能识别。网上查看说daoban JLINK兼容5V,然后我的JLINK就派上了用场~
主板设计中规中矩,板子实际焊了,最小系统加4KEY+4LED+CH340转TTL USB+霍尔/编码器入口+串口的引出+JTAG端子引出+及一个GPIO
引出端子~CAN和LIN电路芯片未焊接~但是不影响我们的使用~
我们主要看下它的电机驱动板:
选用了IR2101S H桥的芯片+NCE6990 MOS管(无锡新洁能的N通道MOS)作为驱动电路的主芯片~
原理图上把电机端电压和控制芯片的电压分开(可通过一个铜箔相连),是个明智之举,这样,对于不是12V的电机,我们也可以用,而且不影响其他电路。这里点个赞~
板子考虑了兼容性,三电阻和单电阻采样均做在电路中~

但是这块板仅仅是DEMO板,真正的项目还要加上些隔离保护电路~.
电流采样,差分放大电路:、
官方直接给了一个综合的例程,直接上手肯定有点复杂。下面我们自己从一个简单的程序开始:打开之前的SDK里面的GPIO程序,删除多余的,
我们添加上core_m3内核文件的引用,添加对应的led 和 key文件:

下载,按键对应一个LED闪烁~
中间有个小插曲,一开始LED我初始化直接就是设定方向,未选择引脚的功能,我以为默认的就是GPIO功能。然后
有2个灯死活不受控~然后我就强行设定为GPIO功能,然后就正常了。看来有些引脚默认的不是GPIO啊。但是这些
引脚又不是系统必须的,为啥不默认成GPIO。
好了,开箱就到这了。

网友A:
如果没有默认成普通的GPIO 可能是为了软件统一配置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