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拆了一个集成吊顶灯的驱动器

楼主(2021-01-27):
这个灯是坏了,而且我还不想修好它,因为我想在这个位置安装一个光波管的浴霸

之前没搞过装修不知道怎么拆,百度了一下就懂了,原来集成吊顶都是嵌入到龙骨里的,扣出来一个就OK了,如果有吸盘更容易。
我用小刀撬开一个后,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拆灯的驱动器,这个驱动器应该是恒流驱动,所以只要坏一个灯珠,就全坏了。。。我想驱动器应该没坏,无奈我想换掉它,

恒流输出注定了是灯珠串联的形式,一旦坏一个就全坏。

没想到是这么降温散热的,这个封装的胶是什么名字?

很容易扣下来了,像豆腐渣和泥一样的感觉,散热效果应该非常棒

庐山真面目,恒流驱动电路

网友A:
以前有遇到过,坏的是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遇到过,坏的是驱动器

也是恒流驱动的吗?我这个写的是恒流源驱动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恒流驱动的吗?我这个写的是恒流源驱动器。

这种基本上都是恒流驱动,没见过恒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基本上都是恒流驱动,没见过恒压的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恒压,这样就串联+并联,一个坏的话不影响其他的灯珠。全部作为一个串联体的话,只要坏一个就坏了,报废的概率大大提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恒压,这样就串联+并联,一个坏的话不影响其他的灯珠。全部作为一个串联体的话 ...

恒流其实也是有串并联的,驱动器厂家做恒流估计是为了通用更多电压规格的灯,比如24V到42V。而电流挡位好像都集中在两三百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恒压,这样就串联+并联,一个坏的话不影响其他的灯珠。全部作为一个串联体的话 ...

这样才能出更多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才能出更多货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容易坏,坏了容易继续卖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