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浴霸哪种好?讨论讨论

楼主:
浴霸是冬季洗澡必备的东西,我装修时候一直在犹豫到底是选择哪种呢?
光暖----灯泡那种

-------------------------------------------------------------------------------------------------------------------------------------------------
风暖----类似于电吹风

-------------------------------------------------------------------------------------------------------------------------------------------------
光波管

一般都是如下宣传

这种又分三种:碳纤维、黄金管、红宝石管

在查找光波管三种区别时候,发现卖这个元件的都卖了这三种,价格不贵,10元1根,看来这种原理的浴霸成本应该在60元以内30元的光波管+30元的其他,我猜的,应该不会超过60元成本

宣传的是很好,我看评论还可以,最后决定买了这种,又发现卖的红宝石加热管的那个浴霸价格最贵,本着最贵就最好的原则,买了。
140多元,3管红宝石光波管浴霸,1500W,不知道那个灯的线能否承受的起,查找资料2.5mm²的线缆即可满足需求。
--------------------------------------------
从知乎找到了对比,已经有人做过对比了
我就不重复工作了
----------------------------------------------------------
传统灯暖浴霸
这种是最早出现的浴霸了,直接通过灯泡辐射发热,这种技术到现在已经很成熟了,生产成本低,价格也就相对较低。
这种浴霸的优点是供热比较快,基本上可以实现即开即用,但这种灯暖供热快也特别集中,洗澡的时候容易出现“冰火两重天”的情况,想想都感觉不太舒服.....而且供热范围小,大一点的浴室用这种浴霸效果会差很多,大多数人梦想的家可都是有大大的浴室的!
传统灯暖还有一个更大的隐患,就是灯泡太刺眼了,对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是不太友好的,有慢性眼疾的朋友也不建议入手这种,容易对眼睛造成伤害。

碳纤维浴霸
这种浴霸的发明可以说是在优化传统灯暖浴霸的缺点,用的材料更贵,价格也相对要高一些,现在市面上大多碳纤维浴霸都是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通常是取暖、照明和换气等功能。
不过碳纤维浴霸的供热速度没有传统灯暖浴霸快,于是有了题主说的黄金管浴霸,这种浴霸的用材成本高,导热快,功能和碳纤维浴霸还是一样的,只是供热更快,价格更高。
不过这种浴霸也是有缺点的,就是反应层容易老化,箱体容易发热,这对浴霸的安装要求相对要高一点。
除此以外,还有石英管浴霸(石英管加热)和卤素管浴霸(钨丝加热),和碳纤维浴霸差不多,只有加热功能,亮度比灯暖浴霸暗,减少对眼睛的伤害,价格会贵一些。

风暖浴霸
风暖浴霸是现在比较常见的浴霸了,主要是相对要比较安全一点,因为没有热源嘛,我在安装新浴霸时还是把安全放在了首位,选择了现在比较流行的风暖。

风暖浴霸主要是通过让空气流动,通过PTC陶瓷加热元件加热,再把暖风送出去,这样的工作的原理使得供热非常均匀,没有灯暖供热不均的缺点。

还有一个就是风暖的适用性比较强,大一点的浴室都是适用的,这是相对于灯暖浴霸比较大的一个优点了,毕竟功能完善的大浴室现在是越来越常见了。

当然,没有一款浴霸会是完美的,风暖浴霸也有它的不足,比如供热慢,在使用前都需要预热,没有灯暖浴霸那样可以即开即用,功率上也相对较高,耗电相对要大一点。
---------------------------------------------------------------------------------
风暖,跟空调的作用非常相似

优点:

1、吹出热风加热,能使整个卫生间都暖,范围全面而且均匀;
2、风暖还能吹冷风,所以夏天也能用;
3、相对灯暖不限层高,适合小户型卫浴。

缺点:

1、不能装淋浴正对上方,建议装淋浴外面,安全;
2、温度升的慢,洗澡前要提前几分钟开,功率比较大,比灯暖费电;
3、风暖时间用久了效果会变差,几年以后要换新,嗯,持续烧钱。

碳纤维浴霸
优点:升温快,无强光刺眼,据说还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对,据说)
缺点:碳纤维浴霸用的时间长了,反射层容易老化,热量会停留在箱体上引起箱体发热。浴霸的功率最高可达1100W以上,因此,安装浴霸的电源配线必须是防水线,最好是不低于1mm的多丝铜芯电线,所有电源配线都要走塑料暗管镶在墙内,绝不能有明线设置,浴霸电源控制开关必须是带防水10A以上容量的合格产品,特别是老房子浴室安装浴霸更要注意规范。

“黄金管”是属于碳纤维浴霸中的新产品,优化了功能,发热更快。

还有一种“PTC陶瓷浴霸”(超导浴霸)它是属于风暖的,但是发热材料更好一些。市面上,还有一些风暖和灯暖的复合型款式,但是个人觉得,如果浴室空间比较大的话,风暖功能可能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

---------------------------------------问题来了,小米做了一款风暖的浴霸,卖的还挺贵,应该很赚钱的样子。用了无线开关,这样就少了几根线,非常方便,那么大家有没有想法做一款基于光波管的浴霸,增加无线控制,可以无级调功率。。

网友A(2021-01-27):
我家是集成吊顶  应该是属于第二种的 灯 加热 排风 都在一起 都可以单独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集成吊顶  应该是属于第二种的 灯 加热 排风 都在一起 都可以单独控制 ...

是按键控制还是无线控制,还是语音控制?

网友B:
都用过,风暖舒服,其他辅助功能都不重要。就洗个澡而已,暖就行了!你考虑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过,风暖舒服,其他辅助功能都不重要。就洗个澡而已,暖就行了!你考虑好了 ...

风暖,吹下来脑袋热,下面就吹凉风的感觉了。。。。

网友C(点评):
所以我买壁挂式的,安装高度1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风暖,吹下来脑袋热,下面就吹凉风的感觉了。。。。

装在头顶的话,都是这个效果,你说是吧

网友C(点评):
可以买壁挂式的,安装高度1米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用的就是壁挂式的,不会烫头冻脚,比其他的舒服,不过楼主心中应该是偏向红外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在头顶的话,都是这个效果,你说是吧

嗯,有道理,不过光暖和光波管的都是通过红外线传递热量,效果比风的好一些,毕竟穿透力比热空气效果好啊。

网友C(点评):
不论多么玄乎的说法,红外线都来自于电热丝,外面无论加多么“高级”的玻璃管,且不说其转换效率,难道还会自己产生红外线?

网友C(点评):
光暖取的是局部效应,只是局部感觉很热,室内冷热极度不均匀,风冷取平均效益,局部感觉没那么热,但是房间的温差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按键控制还是无线控制,还是语音控制?

按键和开关 就是常用的那种

网友C:
从热空气往上走的基本原理出发,加热器应该安装在地面的,但是浴室地面很容易进水,所以建议买壁挂式的,安装高度1米,这是最符合科学原理的。至于功率,我家2.5平米的卫生间,2000W是不够的,3000W在室外3-5度时,卫生间温度可以超过20度。

各种通过光、红外线加热的产品,学工科的很容易想明白:所有的红外线都来自发热体,外加的所有附属材料,如碳纤维,除非它能自己产生红外线,否则加与不加那些东西,其效果都不会超过原本的热量,相信那些东西高大上的本来就是让你交智商税的。一个有科学知识的人不要被无知的商人给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浴室牆壁用玻璃砖,上海的飯店我住过,半透明的诱人,透明度70% 。浴霸不是重点。 ...

哈哈,那种我见过,就是给开房的**准备的,看起来朦胧,有想象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热空气往上走的基本原理出发,加热器应该安装在地面的,但是浴室地面很容易进水,所以建议买壁挂式的,安 ...

嗯, 是的,这种设计方法比较科学,但是一般装修时候,很多人没有预留这个,所以能否做一套简单的壁挂或者贴墙安装又防水,又不突兀的。

网友C(点评):
很简单啊,买壁挂式的取暖器,墙上打孔安装就是了,电源插头做在卫生间的高处,只要不是水直接喷淋到电源插头,有点水汽是没有关系的,我已经用10年了,以前买不到功率大的,今年我买到一个(可选品种不多),换成3000W的挺好

网友C(点评):
壁挂式的只要不拿水往上喷,也是没问题的,当然需要加漏保,这样有小孩比较安全,有些女人这方面也不太懂,需要男人考虑周到,保护家人安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这种设计方法比较科学,但是一般装修时候,很多人没有预留这个,所以能否做一套简单的壁挂或 ...

我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在我看来很多人的装修有舍本逐末的感觉,就拿卫生间取暖来说,卖取暖器,最根本的目的是取暖,这是第一位的要求,美观是第二的,排在取暖的后面,不能为了美观而弃取暖与不顾,说白了,家是拿来住的,其次才是拿来看的,住得舒服比看着美观重要一百倍。在住着舒服的前提下兼顾美观,这才是装修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