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9 IAP如何使用RB_ROM_CODE_OFS?

楼主(2021-01-27):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1;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2;

    R8_RESET_STATUS |= RB_ROM_CODE_OFS;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0;

跳转失败

网友A:
不支持中断向量映射。
可以在程序中直接跳到boot去升级,见EnterCodeUpgrade();

也可以使用软件的方式中转一下中断向量跳转,具体可参考附件的代码

网友B:
楼上的厉害了,如果是专业人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