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芯片的输出电流如何确定?

楼主(2021-01-27):
比如我选了一款DC-DC升压芯片,手册里写最大输出电流2A,最大输出电压28V。
但是他没有写输出2A的时候输出电压能达到多少。或者输出电压达到28V的时候,输出电流能有多大。

这种情况下要如何确定输出能力?

网友A:
应该就是可以最大输出28V 2A.  内部开关管的耐压28V,  最大电流2A(理想散热条件).
实际的输出能力和占空比有关, 比如14V升到28V, 则持续输出电流只有1A

楼主:
重新理解了一下,请大家指正。

如果想要输出电压固定,计算输出电流的能力。  Iout(max)=Vin*Ids*效率/Vout

网友B:
升压芯片手册中写的电流 一般是开关电流
你所选的这颗芯片应该是输入端的开关电流2A
如果你输入5V 那么设置输出 就是28V 大概8W多点  估计0.2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