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光耦驱动可控硅电路一直有输出呢?

楼主(2021-01-27):
为什么光耦驱动可控硅电路一直有输出呢?,同时帮忙确认下R12,R14应该选多大,有些电路推荐使用4.7K;另外R26是否需要接,有些电路没有接此电阻,谢谢

网友A:
C9为电容,交流电路中电容可等效于电阻,查一下容抗的计算公式可以大概算一下。
若是空载,用万用表测输出,那么电压是会较高,若接了白炽灯负载,应当就低了。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可控硅有输出?双向可控硅有个特点,一旦导通,就不能截止,即使是G端的驱动电压消失也不会截止,除非A1、A2两侧的高压电压为0才会自动截止。
给你看下我的电路,刚好前两天做的,触摸可控硅调光器,挺完美!

网友B:
你那个C9是干什么的?正常那个电容是X2安规电容,体积很大的,和上面的R14电阻,构成RC吸收电路,保护双向可控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