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324的VDD接收信号功能

楼主(2021-01-27):
最近在学习PIC的芯片,听说有几个型号的芯片可以实现在VDD脚上信号的检测,请问确实是有这个功能吗?
如果有,是哪几个型号的芯片?
感谢!

网友A:
做电压监测吗?电压分压,ADC采样(内部固定电平做参考电平)。

网友B:
电压分压,ADC采样

网友C:
其实是测FVR再反推VDD参考电压

网友D:
VDD脚上信号的检测 ????
供电上载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测FVR再反推VDD参考电压

FVR不是固定1.024V电压吗,怎么实现通过FVR反推VDD

网友C:
你知道了被测源的电压,被测源的ADC结果,那不就等于知道了VDD参考源的电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