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接口:LVDS接口电路有什么组成

楼主(2021-01-27):
LCD接口:LVDS接口电路有什么组成

网友A:

LVDS,即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是一种低压差分信号技术接口。克服以TTL电平方式传输宽带高码率数据时功耗大、EMI电磁干扰大等缺点而研制的一种数字视频信号传输方式。LVDS输出接口利用非常低的电压摆幅(约350mV)在两条PCB走线或一对平衡电缆上通过差分进行数据的传输,即低压差分信号传输。采用LVDS输出接口,可以使得信号在差分PCB线或平衡电缆上以几百Mbit/s的速率传输,由于采用低压和低电流驱动方式,因此,实现了低噪声和低功耗。
LVDS接口电路的组成
在液晶显示器中,LVDS接口电路包括两部分,即主板侧的LVDS输出接口电路(LVDS发送端)和液晶面板侧的LVDS输入接口电路(LVDS接收器)。LVDS发送端将TTL信号转换成LVDS信号,然后通过驱动板与液晶面板之间的柔性电缆(排线)将信号传送到液晶面板侧的LVDS接收端的LVDS解码IC中,LVDS接收器再将串行信号转换为TTL电平的并行信号,送往液晶屏时序控制与行列驱动电路。也就是其实TFT只识别TTL(RGB)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