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均衡器全通网络的分析

楼主(2021-01-27):
今天看到king5555贴了个RC均衡器。电路很精简,分析很困难。
@king5555 你贴的图片元器件参数清晰度不够,有错请提醒下。

楼主:
目前分析思路如下:
戴维南等效一下,简化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型电位器,负到转在中央是15%(突然忘了是15%还是别的),现在手边没资料,是手机上网看的。原稿在老家 ...

这个RC均衡器可不可以拆成如下

这个传递函数是由一个带通+一个低通组成。

楼主:
上图虚线方框所画的部分,是不是一个加法器? @king5555

网友B:
从帖子名字可以看出来,你连equalizer干什么的都没搞清!!!

我是上中学时,看《无线电》知道这个东西的。

本人帖子具有实用价值,下图是实用的7段图示均衡器:

只要看过我的帖子,就一定能看懂上图工作原理,因为你可以据此把它简化成简单的RLC电路:

网友B:
这种有限周期的重复性网络一般性分析,超出了楼主和绝大多网友的理解范畴。
所以就娱乐性而言,找本音频设计方面书籍看看就行了,元件参数都标好了,照葫芦画瓢就行了,无需动脑。

如果想搞清理论背景,可能要花你1年左右 时间。
因为爱好者学过电路,就会个节点法、网孔法列方程,基本功太薄弱了。

很久以前就看到RC均衡电路,简单的说法是:各级电路不同的谐振点,以提升对应频段信号放大量。我只用两个电位器改装高低音提升,效果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帖子名字可以看出来,你连equalizer干什么的都没搞清!!!

我是上中学时,看《无线电》知道这个东西的 ...

你猜对了,我准备用节点电流法解方程。
尝试为阳,阳能够暴露,我以前学的东西,框架是否有问题。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我通过学习,提高了下限(我知道了很多),也知道了我的上限(有些东西这辈子都搞不明白),孔子说这种状态我就是真的知道了。
通过学习,我知道哪些我能学,哪些我不能学,我提前进行布局。不是很好吗?
至于这个建模程序没编好,先看看,看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猜对了,我准备用节点电流法解方程。
尝试为阳,阳能够暴露,我以前学的东西,框架是否有问题。孔子说 ...

嗯,高阶电路,手工分析大约得好几个小时,使用符号软件分析快,结果的分母很长很长。。。长城长,长城内外飘花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高阶电路,手工分析大约得好几个小时,使用符号软件分析快,结果的分母很长很长。。。长城长,长城内 ...

我不是已经定性分析了吗?加法器呀。跟king5555讨论,没跟你讨论,人家是阳性之人,会跟讲一点的。
程序写好了,传递函数是7个零点,8个极点。

网友B:
看电压增益传递函数有几个零点,几个极点,扫一眼电路就知道了,还要程序???

这个知识点,AD797体会较深!

网友B:
7个零点,8个极点,这能是全通网络???信号与系统都没学过???
基本功太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个零点,8个极点,这能是全通网络???信号与系统都没学过???
基本功太不行了。
...

昨天翻了《信号与系统》看了全通网络的定义,的确用错词语,你也不是一样经常乱说。我不是学院派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翻了《信号与系统》看了全通网络的定义,的确用错词语,你也不是一样经常乱说。我不是学院派呀。 ...

正常的学术界风气是:人家指正后,你应该表示感谢!

你不感谢也无所谓,但是不能反咬我一口啊??!!!

既然你说我【经常乱说】,如果乱说内容是学术问题,而非闲聊内容,那我得跟你较真了,请叶春勇先生截图给出证据,我哪个帖子是乱说的???

如果你不能给出证据,请你给我道歉,否则我要骂人!我极度反感人通过污蔑造谣的方式公**对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学术界风气是:人家指正后,你应该表示感谢!

你不感谢也无所谓,但是不能反咬我一口啊??!! ...

你指出了我的错误,我承认了呀。
至于你的错误问题,有个疑似复旦教授已经指出很多。
不过我在这个论坛,你好像从来都没有看到你“错过”,永远都是搅的论坛天翻地覆。
我想骂人,你就骂,这个论坛的经营人员对你很好了。我已经察觉到了。别人对你没有任何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型电位器,负到转在中央是15%(突然忘了是15%还是别的),现在手边没资料,是手机上网看的。原稿在老家 ...

我用lt-spice分析了一下,你的音调衰减怎么弄的。

分析100Hz的旋钮好像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指出了我的错误,我承认了呀。
至于你的错误问题,有个疑似复旦教授已经指出很多。
不过我在这个论坛, ...

说我“经常乱说”,但是拿不出证据,你这是不是耍流氓???

40岁老爷们,说话要负责任,别跟孩子一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我“经常乱说”,但是拿不出证据,你这是不是耍流氓???

40岁老爷们,说话要负责人,别跟孩子一样 ...

我警告你,我可没有40岁,别乱造谣。
我水平低,你天天盯着我,你又学不到东西。何苦呀。

楼主:
这是开度为0.15对应25千欧,扫描的增益曲线。

楼主:
帖子不弄了。 @xyz549040622 关闭了。

@xyz549040622 :本来关闭就完事,两边不得罪。怕把你卷进来
继续,我把大师容易挑起争端的内容删除了。 正常的技术交流,21ic是支持的,你有好多技术分享的帖子,自己学习的帖子,欢迎多多发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帖子不弄了。 @xyz549040622 关闭了。

欢迎继续分享你的学习笔记。

网友D:
反正,这「全通」是有猫腻的,不是像 纯电阻 这样的真全通,
一般的放大器是在 零点极点 才有相移,但「全通滤波器」的相移则存在在于通带内,大慨是这样吧?

网友B:
哈哈,你们哥几个玩吧,都不怎么懂技术,谁也看不出破绽,咋扯都没事,安全!!
而我们一看明显的谬误,憋不住就想纠正,一纠正就得罪一帮人,没法玩到一块去。

加之21站方的意思非常明显----一味追求帖子的数量,质量再垃圾也无所谓,帖子多显的人气高。

所以,我还是自觉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办法解出各电阻电容参数,算你高杆。年代久远,让我重新来做,大概弄不出来。
当初的目标是纯RC没放 ...

两段的电路图没找到呢,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结构的记得有2、3丶5段的,2段没上传。别种2段的很多,我的帖子没有吗?
近三个月,用手机连网很麻烦 ...

网上搜rc均衡器,资料为0。我翻了我买的《信号与系统》,除了看到全通网络是幅频为常数,基本没什么有用的信息。这个技术应该是死了。均衡器属于可变滤波器。
把你帖子里的三段滤波器简化成下图,传递函数也是3零点4极点。变量减少,计算机穷举速度会快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人研究,多段的都是模拟电感的方式。市面扩音喇叭和胆机好一点的用36-2帖电路,更差的一个可变电阻串 ...

36-2贴,好像没有,只有16-2

网友E:
均衡器的结构如下图所示:

将信号在其整个频率范围内分成 n 个区间(频道)。这个功能由带通滤波器完成。
从带通滤波器出来后,通过某种方式控制每个通道在通滤波器中心频率处的增益 A1,...,An;
然后再叠加在一起输出。

也可以先调节增益,再送到各个带通滤波器。

实现均衡器的功能可以用模拟的方式,无源或有源的带通滤波器和加法器,也可以用数字的方式。

此乃 有源。

网友F:
这技术确实是奄奄一息,

卖不了钱。
@叶春勇 : 那就意味着,这货纵然你懂透了,也没市场,卖不了
@Jack315 :模拟均衡器,没什么兴趣,但是可变rc滤波器设计电路,似乎是盲点
@叶春勇 :TA7796
RC模拟均衡器,网上已经找不到资料,对于年纪没赶上,没看到杂志的确很难下手。

网友D:
无源均衡器,各支路是相通的,互动的,
输出的表现 不是各支路的叠加,而是一个 幅频特性与相频特性 可调 的大元件,
这均衡器的输入端还串了个电阻,那么,整个均衡器自己就相当于一个 可变电容,换言之,均衡器本身的分压也带上了 频敏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源均衡器,各支路是相通的,互动的,
输出的表现 不是各支路的叠加,而是一个 幅频特性与相频特性 可调  ...

这个均衡器,折腾了两天,刚摸到边,找到一点规律。
目前认为二段,三段rc均衡器还是可以研究的。分析还有点思路。
5段rc,拆成一个二段,一个三段,分别设计

网友D:
发烧级的无源,比家电级的有源贵得多,
无源网络,再复杂还是不离 串並联,如果作为 二端子 元件来用,则这网络的 零点极点 就由全部元件共同决定,
全通的全,是带宽,全通滤波器的带宽可跟宽带放大器比美,不同的是,宽带放大器的 幅频特性与相频特性 都是划一的,
全通滤波器的输出,是 幅度稳定,频谱可变,一个方波打进去,调校每个 RW 可见到输出波形的变化,咱们听到的就是这个波形,
换言之,无源均衡器对讯号的处理,是直接改变讯号的 频谱,而不是像有源均衡器那样,把各频点分别处理了然后再叠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嗯,高阶电路,手工分析大约得好几个小时,使用符号软件分析快,结果的分母很长很长。。。长城长,长城内 ...

这个帖子就太意思了!

我在去年就发帖说过了,计算结果太吓人了,所以毫无意义=

网友B:
这个刚入门的新手,不听老夫劝告,要生硬地研究8阶电路。

研究到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啥玩意也没研究出来,Show了一套代码的杂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刚入门的新手,不听老夫劝告,要生硬地研究8阶电路。

二阶,能定性,能定量。
三阶,五阶,我有暴力计算框架。也会熟练使用ltspice脚本扫参数。
对我来说,找个元件值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阶,能定性,能定量。
三阶,五阶,我有暴力计算框架。也会熟练使用ltspice脚本扫参数。
对我来说,找 ...

如果玩软件,Spectre比Ltspice强大3万5000倍,但是计算机不能代替人思考,仍要手工粗略计算,然后仿真验证。

新手做电路,修改一下电路参数,点击RUN看结果,如此反复,每天仿真几百次,电脑老受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玩软件,Spectre比Ltspice强大3万5000倍,但是计算机不能代替人思考,仍要手工粗略计算,然后仿真验 ...

边学电路,同时不忘提高软件水平,电路里的数学问题,比编几个自动化程序难多了。
无界面脚本扫参数我用的是开源软件ngspi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阶,能定性,能定量。
三阶,五阶,我有暴力计算框架。也会熟练使用ltspice脚本扫参数。
对我来说,找 ...

你就会想好事吧。

给你一个标好元器件参数的电路图,让你推导传递函数,这种事是大学里才会发生的吧?哪个公司老板如此悠闲,让你玩这个??
学校里是未知数个数=方程个数,刚好求个方程阻就完全确定各个解了。这让会倒腾matlab的叶春勇先生是如鱼得水,玩的可嗨了。

到了公司里面,是未知数个数远远大于方程数,具体来说某个模块只有个指标,几十个MOS管参数你自己定,于是单单一个漏极偏置电流ID的大小确定,就让你脑子疼:
站在控制信号失真的角度看,电流ID当然是大一点好,因为信号电流要远小于ID;
站在压摆率的角度看,SR--》ID/CL,增大ID可以增大SR;
由于源极电阻为1/gm,要想降低小信号电阻,ID要大一点;
因为gm正比于ID,所以ID大一点可以减低热噪声SVG^0.5,减小热噪声误差;
要想让ID增大,一般WL即管子面积增大,于是闪烁噪声误差减小了,ΔVGS也减小,所以直流失调误差减小
又因为WL增大,1/f噪声减低,局部失配减小,反型系数IC增大且L较短时,截止频率fT增大;
ID增大,电路功耗增大,这是负面影响;
WL增大,器件面积可能超过版图面积限制,这是不期望的;
但是高反型系数IC和ID减小,S=W/L太小,版图很难画出,所以ID太小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边学电路,同时不忘提高软件水平,电路里的数学问题,比编几个自动化程序难多了。
无界面脚本扫参数我用 ...

小声点告诉你:你玩的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技术。

我什么程序都不要编,直接输入系统指标要求,例如要求闭环系统相位裕度为60°,然后输入约束对象,例如补偿电容C,理论上约束对象可以有成百上千个,然后点击RUN,系统会自动告知电容应该取多少。再例如可以要求阶跃响应上升时间为几秒,让系统计算出各个管子的尺寸。这种基于晶体管的仿真结果,其精度不是matlab可以比拟的,否则matlab里面输入参数需要好几千行。

这个工具一般是不卖给国内公司的,给钱也不行。国内靠盗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会想好事吧。

给你一个标好元器件参数的电路图,让你推导传递函数,这种事是大学里才会发生的吧? ...

我看了hwm的**,意识到需要提高自己建模能力。
至于参数多的工程问题,水平高,参数多,为阳,水平深,抓大放小,找到核心参数,为阴。
如果将来真的可能需要计算,可以上网买多台二手电脑,组建beowulf超级计算机。还有GPU计算。
很明显建模是瓶颈。我记得以前报道中国天河超级计算机,经常负载不够,接一些视频渲染的活。国外的政府有些部门为节约预算,买游戏机组装超级计算机,分析军事信息。这就是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串联电容比例相同于各段频率比例。
各个支路电阻总合与负载RL有关。
各接地电容与上述电阻,成为RC低道。 ...

谢谢高手指点。
但是计算机不明白这些灵活的东西,我现在的思路,先做程序,给定一组元件,例如你贴的三段均衡,把你调试出来的参数,例如100hz 第一个电位器提升和衰减,1khz的提升和衰减,10khz的提升和衰减,作为目标,让计算机找找有没有其他更好组合,先模仿,后超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练练兵有何不好。你和大师大俠相处十来年,再怎么搞,旁观者嘆气说裝不满半瓶。多谐不是振荡,正反馈追隨 ...

你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基友——叶先生!

就像街上练杂耍的,什么武术都懂一点皮毛,但是全都不精通。

正常人应该是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开始,开始由【全】变【专】了!
也就是说开始研究某一个分支!例如专业研究IC设计中的ESD技术,或者专门做PLL或者流水线ADC。

技术是相通的,如果精通某一分支,可以触类旁通,快速精通其他分支。所以大牛可以精通LDO,音频放大器,DC_DC,ADC设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各串联电容比例相同于各段频率比例。
各个支路电阻总合与负载RL有关。
各接地电容与上述电阻,成为RC低通。 ...

@叶春勇 出个主意。

老 5 (47楼)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方法,但现在可以改用电脑来完成:

1. 每个频段单独设计,电路如下图阴影部分所示:

这个电路是个带通滤波器。设计时有 3 个指标:
增益 Aid,中心频率 f0id 和 品质因数 Qid。
其中:i = 1,2, ..., n,下标 d 表示设计 (design) 的意思。

2. 电路由 n 个频段构成,按上图所示连接。
然后通过仿真(或直接编程计算)得到每个频段实际的指标:
增益 Aia,中心频率 f0ia 和 品质因数 Qia。
其中:i = 1,2, ..., n,下标 a 表示实际 (actual) 的意思。

3. 建立下列模型:
Ad = f(Aa, f0a, Qa, i)
f0d = f(Aa, f0a, Qa, i)
Qd = f(Aa, f0a, Qa, i)
模型为 4 元多项式,阶数不超过 3 次方,
包括各因变量的交叉乘积项。

如果能够成功建立这个模型,
在实际设计时可由设计指标根据这个模型计算出
各个频段单独设计时的指标,从而完成设计。

建模的方法可参考下列帖子: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说我“经常乱说”,但是拿不出证据,你这是不是耍流氓???

40岁老爷们,说话要负责任,别跟孩子一样行 ...

个人觉得,X大学识渊博,专业功底深厚,但有些细节确实是有问题的,人非圣贤,熟能无过,有错就改,无错自勉,满招损,谦受益;给大家普及知识,想要大家认可崇拜你,更要谨慎,反复核实,不然有问题的知识会带偏初学者;再就是不要根教科书作对,能写进书里,都是经过比我们聪明百倍的人证明实践过的;更不能为了争论而争论,大家来论坛是为了学习东西,广交朋友,不是来吵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 @叶春勇 出个主意。

他说的,我另外一个帖子,推导过了

滤波器的特性近似的零极点已经推导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带这本书去公司 ,只有这本讲CMOS比较详尽。我还等着你教我,看来跟大师一样 ,令人失望。
我都跟他 ...

这本书,被我看臭了,你慢慢研究吧!

除此之外,格雷的,马丁的,亨波格的,读研时也是细精读过的。

这些书,哪儿看不懂来论坛发帖问。

楼主:
这个是king5555以前贴的三段均衡器

我用python各个电位器在不同位置的幅频响应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模拟电感等组成的带通放大/衰减,书上都有,段数越多则每段的Q值越高。
我的专题,全是纯RC音质 ...

纯RC音质其实不佳,低音会很糊,最低成本是用一个三极管做放大,然后C和B之间有负反馈通路,用这里做效果比较好

网友I:
这个均衡网络通过戴维南等效,设定4个节点,很容易解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均衡网络通过戴维南等效,设定4个节点,很容易解答的

五段均衡器,我目前是在写一个迷你spice程序,给定元件,输出节点电压。表达元件跟spice标准文件一样。自动分析自电导和互电导,产生导纳矩阵。三段均衡器的导纳矩阵,已经很恐怖,用软件自动分析,是目前可以做到的,年前已初步调试成功,年后会在论坛讨论我的迷你spice。
我在可变rc滤波器的帖子分析了两段的,实际上是框架分析,通过理论推导,这个均衡器高频段的电位器阻值变大是个低通,阻值变小是个一零点,一极点的低通。那么在调试环节,思路是从高频往低频叠加我贴的图,是我写的spice解析程序,还不支持,受控源,年后讨论,在家里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