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求助!!关于步进电机丢步的问题!!

楼主(2021-01-27):
我们的设备在公司测试的时候,步进电机运行正常(一个屋子也摆过十多台设备运行)。不过到了某些现场之后偶尔会出现步进电机丢步的情况频率很低。我们电机正常转一圈,不过转动半圈或者四分之一圈就会停止,下次再发送脉冲还会继续转。
注:1. 我们驱动器是定制120细分,应该不是大厂的。转一圈发送24000脉冲
2. 电机转动不快大约一圈6s, 间隔转动的,不是连续。
3. 电机也没有什么传动装置,就直接接了一个圆盘。力矩不大。
因为这个情况很难复现,(我之前用对讲机干扰也没什么用)。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复现的方法吗?或者问题大概是什么地方??(我目前怀疑是驱动器的问题。)

细分都会发生失步和超步,正常

网友A:
加减速的问题吧

网友B:
起步速度和停止速度不要太大

网友C:
两种可能,一种是丢步,可能是加减速时间,电机电流设置等问题。
令一种可能是丢脉冲,这个可能性更大。
丢脉冲就是你发给步进驱动器的脉冲,步进驱动器没有收到,或是收到了,但是信号畸变太大,没被承认。
步进电机的脉冲输入线一定要用双绞线,而且要保证回路面积最小。

网友D:
对位置有要求,设计时为啥不考虑带编码器呢。

网友E:
我们的设备在公司测试的时候,步进电机运行正常(一个屋子也摆过十多台设备运行)。不过到了某些现场之后偶尔会出现步进电机丢步的情况频率很低。我们电机正常转一圈,不过转动半圈或者四分之一圈就会停止,下次再发送脉冲还会继续转。
注:

1. 我们驱动器是定制120细分,应该不是大厂的。转一圈发送24000脉冲

2. 电机转动不快大约一圈6s, 间隔转动的,不是连续。

3. 电机也没有什么传动装置,就直接接了一个圆盘。力矩不大。

因为这个情况很难复现,(我之前用对讲机干扰也没什么用)。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复现的方法吗?或者问题大概是什么地方??(我目前怀疑是驱动器的问题。)

R:
  作一台监测在仪器或者卖一台,5000+ 不到。各信号节点采集一下,到底谁丢了数据, 要不给程序加个日志,对比日志也是可以找到我问题的!

网友(2021-03-29):
步进电机 设计是 要考虑到步进电机的丢步 及 正反转 死区的问题
我们有 GDF103C8T6开发的CAN总线步进电机控制器,
99个步进电机共用一根CAN总线,可Web页面调试步进电机,
可通过RS485或以太网modbus协议与PLC或计算机高速通信!!!
性价比极高,并可开放源码
这个 是 我们的说明书:

网友F(2021-06-08):

一般是加减速问题。降低最低速度。另外,确认你发的是方波,而不是PWM波,否则,一定丢脉冲,而不是失步!
搜索
复制

网友G:
控制软件的问题

楼主(2021-07-27):
感谢大家,最近一直没有登录账号。我说一下情况,软件有一个bug,导致转动的时候,会重复发送命令。不过最终原因是某些环境当中,电磁干扰比较大,通讯的时候时候异常情况比较多(不过我们在做EMC实验的时候还比较正常,可能现场环境更苛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