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软载波微电子ES32F369X开发板 测评 SPI在RGB灯带上的应用

楼主(2021-01-27):
年底很忙,一直没时间做测评。正好手头的项目有一个RGB灯带的,实际应用中是使用延时加nop()指令实现的,看了下这款开发板的参数,应该可以使用SPI实现,所以做下尝试。
这是灯带的控制时序。

可以巧妙的运用SPI发送特定时许的数值,就可以代替nop()延时。
我是用的keil平台,工程文件用的SDK里的MD驱动实例,ALD的驱动不太习惯,还是MD用来更顺手。
首先设置下SPI波特率,
void md_spi_struct_init(md_spi_init_t *init){
        init->SPIx      = SPI1;
        init->mode      = MD_SPI_MODE_MASTER;
        init->dir       = MD_SPI_DIRECTION_2LINES;
        init->data_size = MD_SPI_DATA_SIZE_8;
        init->baud      = MD_SPI_BAUD_2;//这里改下波特率
        init->phase     = MD_SPI_CPHA_FIRST;
        init->polarity        = MD_SPI_CPOL_HIGH;
        init->first_bit        = MD_SPI_FIRSTBIT_MSB;
        init->ss_en     = DISABLE;
        init->crc_calc  = DISABLE;
        init->crc_poly  = 0;
}
设置完,抓个波形看下,有一点误差,但是在误差范围内。0波形

1波形

写代码实现功能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file for DEMO
  *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19 Feb 2019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AE Team
  * @note
  *
  * Copyright (C) Shanghai Eastsoft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Projects_Examples_MD
  * @{
  */

/** @addtogroup Examples
  * @{
  */

md_spi_init_t h_spi;

/**
  * @brief  Initializate pin of spi module.
  * @retval None
  */
void spi_pin_init(void)
{
        md_gpio_init_t x;

        /* Initialize nss pin */
        x.mode  = MD_GPIO_MODE_OUTPUT;
        x.odos  = MD_GPIO_PUSH_PULL;
        x.pupd  = MD_GPIO_PUSH_UP;
        x.podrv = MD_GPIO_OUT_DRIVE_1;
        x.nodrv = MD_GPIO_OUT_DRIVE_1;
        x.flt   = MD_GPIO_FILTER_DISABLE;
        x.type  = MD_GPIO_TYPE_TTL;
        x.func  = MD_GPIO_FUNC_1;
        md_gpio_init(GPIOC, MD_GPIO_PIN_0, &x);

        /* Initialize sck pin */
        x.mode  = MD_GPIO_MODE_OUTPUT;
        x.odos  = MD_GPIO_PUSH_PULL;
        x.pupd  = MD_GPIO_PUSH_UP;
        x.podrv = MD_GPIO_OUT_DRIVE_1;
        x.nodrv = MD_GPIO_OUT_DRIVE_1;
        x.flt   = MD_GPIO_FILTER_DISABLE;
        x.type  = MD_GPIO_TYPE_TTL;
        x.func  = MD_GPIO_FUNC_4;
        md_gpio_init(GPIOC, MD_GPIO_PIN_1, &x);

        /* Initialize miso pin */
        x.mode  = MD_GPIO_MODE_INPUT;
        x.odos  = MD_GPIO_PUSH_PULL;
        x.pupd  = MD_GPIO_PUSH_UP;
        x.podrv = MD_GPIO_OUT_DRIVE_1;
        x.nodrv = MD_GPIO_OUT_DRIVE_1;
        x.flt   = MD_GPIO_FILTER_DISABLE;
        x.type  = MD_GPIO_TYPE_TTL;
        x.func  = MD_GPIO_FUNC_4;
        md_gpio_init(GPIOC, MD_GPIO_PIN_2, &x);

        /* Initialize mosi pin */
        x.mode  = MD_GPIO_MODE_OUTPUT;
        x.odos  = MD_GPIO_PUSH_PULL;
        x.pupd  = MD_GPIO_PUSH_UP;
        x.podrv = MD_GPIO_OUT_DRIVE_1;
        x.nodrv = MD_GPIO_OUT_DRIVE_1;
        x.flt   = MD_GPIO_FILTER_DISABLE;
        x.type  = MD_GPIO_TYPE_TTL;
        x.func  = MD_GPIO_FUNC_4;
        md_gpio_init(GPIOC, MD_GPIO_PIN_3, &x);

        return;
}

/**
  * @brief  Test main function
  * @retval Status.
  */

        int i;

struct RGBW_t
{
        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G;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W;
} RGBW=
{
        .R        =        255,
        .G        =        0,
        .B        =        0,
        .W        =        0,
};

void        Send_SPI(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color;
        for(i=0;i<8;i++)
        {
                if(temp & 0x80)
                {
                        md_spi_send_byte_fast(&h_spi, 0xFF);
                }
                else
                {
                        md_spi_send_byte_fast(&h_spi, 0xE0);
                }
                temp=temp<<1;
        }
}

void        Send_LED(void)
{
        unsigned char i;
        i=8;
        do
        {
                Send_SPI(RGBW.G);
                Send_SPI(RGBW.R);
                Send_SPI(RGBW.B);
                Send_SPI(RGBW.W);
                i--;
        }while(i>0);
}

int main()
{
        /* Configure system clock */
        md_cmu_clock_config_default();
        /* Initialize SysTick Interrupt */
        md_init_1ms_tick();

        /* Enable ALL peripheral */
        SYSCFG_UNLOCK();
        md_cmu_enable_perh_all();
        SYSCFG_LOCK();
        spi_pin_init();

        memset(&h_spi, 0, sizeof(h_spi));
        md_spi_struct_init(&h_spi);
        md_spi_init(&h_spi);

        while (1)
        {
                Send_LED();
                md_delay_1ms(100);
        }
}

/**
  * @}
  */
/**
  * @}
  */
发个图

说几个要注意的点:
1、这里最好加上--C99

2、调试的时候,下载完成,是要再按一下复位按键才有效果的

下一步准备用DMA+SPI配合,调试下。